[电源] 一个月没动车了,拆下来充个电。

楼主(2020-02-23):
今年这事搞得大家都难受,
足足一个月都没出过门,
停了一个月,是该给电瓶充电了。
去年1月1号买的,300块60a的,
保修2年。

空载电压12.27v

上电试机,
就是用电脑电源改的可调。
调到13.8v,虽然不是专业的脉冲充电器,能用,偶尔将就一下还是可以吧!

电池端电压12.7v

电瓶正极有腐蚀迹象。

万用表不知啥时候烧了保险。
还得找拼多多买呗。

就用功率表看看。
220v300毫安的样子,
充电电流大概多少?

网友:
感觉输出线有点细,也就3a样子

网友:
电瓶头处有漏液现象了。

网友:
输出线径过小,压降大,换粗点的充电线

网友:
充电器输出线也太细了,充电电流上不去

网友:
这电瓶质量不咋样,才一年就电极桩锈蚀了。

网友A:
13.8v电流太小,直接调到14.5v,和汽车发电机电压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8v电流太小,直接调到14.5v,和汽车发电机电压相同

这样不行,他的电源没有恒流,初始电流过大会把电瓶冲鼓的

网友:
12伏LED开关电源 电压调整到14'4到15伏 用两根2.5的铜线 当输出线 卡到电池接线柱上 如果电压较高 可以在 输出端串联一 汽车 用的 灯泡进行充电指示就不怕初始电流扩大

网友:
大家都看到线径细

网友:
一年的电池头就有腐蚀,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行,他的电源没有恒流,初始电流过大会把电瓶冲鼓的

汽车充电机都是50v起充哦,不管电压把电流调到3安,充12个小时都只有36ah,放心充不会坏。

网友C:
拆了电瓶车子系统会不会被初始化?

网友:
这价格60AH~~不敢相信还保修2年啊

网友D:
车用电瓶还是买品牌的好些,骆驼、风帆、汤浅等以旧换新好像也贵不了多少钱!

网友:
充电电压太低了,没意义,

网友:
怎么改的充电器, 临时用一下很好的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电瓶车子系统会不会被初始化?

一面包车,没啥好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用电瓶还是买品牌的好些,骆驼、风帆、汤浅等以旧换新好像也贵不了多少钱! ...

万里也是重庆本地比较知名的品牌,车用电池第一家上市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