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金士顿无法量产求助,SSS6677量产提示不支持的主控

楼主(2020-02-23):
想把一个老U盘做成启动盘,下载了深度的启动盘软件,然后失败了!就不能用了
之前这个U盘是可以使用的,也做过启动盘
现在量产也不行,求大神解救!

用了多个软件量产都不行

网友:
金士顿的貌似没有见过有鑫创主控的

网友A:
成功救回金士顿2G SSS6677 U盘! 量产与短接引脚等, N多体会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1508
金士顿/東芝/鑫创U盘重新量产完全攻略(一) 3S 主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3242

http://bbs.mydigit.cn/link.php?action=tag&tagname=SSS66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功救回金士顿2G SSS6677 U盘! 量产与短接引脚等, N多体会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1508
金 ...

这些方法试过了!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