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单位的测温枪现在涨价到300多一个了,百纳康体温计拆修

楼主(2020-02-23):
『X拆修』单位的测温枪现在涨价到300多一个了

单位的测温枪,到手已经是按键按空,摇起来有零件掉落的声音

常规样式

按键已经是空的了

最后保护膜被我撕了。。实在之丑

电池盖也已经是需要用两颗螺丝固定的状态

拆开面盖

测温窗口盖,测温头直接掉出来,跟着出来的还有一坨东西

那一坨居然是按键延伸的东西,原来已经用哥俩好固定,没成想又给暴力弄坏了

然后测温头,应该是暴力拉扯断的

上面还有残留线头

看起来恢复的可能性蛮大的,继续用哥俩好固定按键

能弄粗就粗,免得返修

按照其他拆解的帖子里先焊接一下。。结果测出来居然是。。。

后面试了好几组,最后才正常,测温大概36°左右

在试测温头的时候,按键也固化好了,装回。

还给单位。。。
前两天单位说测温枪不够用,淘宝搜了一下。。一把300-500,这真的是。。

网友A:
温度枪卖的贵还没有见处罚的,口罩贵、菜贵什么的贵处罚的多了。

网友:
这么暴力的使用环境的话,改个金属自恢复按钮算了

网友:
小姐姐是什么单位,在上班了?年前我在论坛卖旧主板的时候,一个电池仓坏掉的测温枪标价2元,直接送给买家,现在一想后悔了。

网友:
旧物利用,现在这东西都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东西,居然卖300+,发国难财呀!你这样粘恐怕用不了多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东西,居然卖300+,发国难财呀!你这样粘恐怕用不了多久的……

正常使用一般不会有问题的,除非乱摁。

网友C:
加一条钢丝,再上AB强度好多了

网友:
好粗好大,这下稳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条钢丝,再上AB强度好多了

AB胶很臭的,咱很反感。。

网友:
新的山寨货600,还要托人买,淘宝很多都没货

网友D:
前几年10几块钱撸了一个,也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指挥部发的两个测温枪要求环境在16度以上才能使用,前几天温度低时完全无法使用,现在也只能在下午温度起来了才能用用。所以一分钱一分货,贵点的测温枪对环境温度适应性好些。不过动辄数百的也确实像抢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年10几块钱撸了一个,也不知道准不准

便宜是没好货的,平常200左右的才好用些。

网友:
有  药监 字号的才贵

福禄克62Max+飘过

网友:
看看我修的那个 大东北 的 只是按键坏了 修完了 很结实

网友:
希望你能多多向我学习 同一次这旮瘩不快 下次再坏是别的地方

网友:
试试找差不多的塑料,然后烙铁热熔固定。或者八宝粥罐头铁皮,剪裁加工好套紧,然后加楼主的胶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枪卖的贵还没有见处罚的,口罩贵、菜贵什么的贵处罚的多了。

口罩白菜都是标配,没可替代的,传统体温计价格也不高,红外温枪不是标配属于高配了

网友:
非常时期,这个也敢涨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