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记录贴》SM2246en+TH58TAG8E2FBA89测试!

楼主(2020-02-23):
得到四片TH58TAG8E2FBA89 EMLC的颗粒,ID:98, DE, D5, 32, 7A, D5,单颗4ce 32G ,贴46en测测速度。

贴46en之前,全部上903量产了一遍,坏块在可接受范围内,另外也测了下速度。

4ce写才40,平均每ce写10M,不太给力,不像是东芝的风格啊。

接下来开始贴46en,焊接过程略,直接开出来测试。

单贴开2ch/2ce

这速度,比在903上强多了,写速度虽然没翻倍,但也快了一大截,估计是内部die堆叠的颗粒,上46en后,开交错,所以速度提升了。

双贴开4ch/2ce

读和写基本都翻倍了,对46en来说,通道数多了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一点,区别于58xt,58xt开启slc cache后,2通道就能跑满sata3了。

接下来四贴,开4ch/4ce

读写速度基本就这水平了,4K还是可以的,做系统盘够用,emlc胜在寿命长。

成品图:

完结,撒花!

网友A:
差不多就这个性能,企业级的写性能只能靠堆数量提升

我也有几颗企业级颗粒处于闲置,忘记是不是这个型号了

网友B:
这个板子还可以,没有降速问题。比较在意的是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这个性能,企业级的写性能只能靠堆数量提升

我也有几颗企业级颗粒处于闲置,忘记是不是这个型号了 ...

最近闪存涨价了,不趁这机会拿出来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还可以,没有降速问题。比较在意的是坏块。

双面4贴的,信号线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闪存涨价了,不趁这机会拿出来卖了?

看不上这些钱,哈哈哈哈

网友:
903也有交错选项的,能不能用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