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谁来帮助我画个电路图。

楼主(2020-02-23):
就这个分频器的电路图,自己画了半天没画明白。
m币奉上。

楼主:
自己画的,是这样吗?

网友A:
---------------------------------图片来自网络

网友:
不给看零件。。。哈哈

网友:
不懂帮顶,向大神学习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不画 哥哥我只画双层板

网友:
不懂,根着学习学习。

网友:
画不来只能帮顶了

网友:
可以先把PCB画下来,再看背面的元件如何连接的,转化成原理图就可以了啊

网友:
应该就是选频网络

网友:
这个质量怎样看不到背面原件

网友:
学习了,貌似有背面电子元件更好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来自网络

可以哦,画的很不错,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先用sprint layout导入图片描一遍(下图没摆元件)

摆好元件去掉位图

网友:
应该是这样

网友:
照片能拍清楚点嘛

网友:
分频器就不用电路图了吧

网友:
原件拆干净,扫描仪扫描出来。不然你这原件间距什么的都没有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