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上的晶振能不能用热风枪吹??? 温度多高啊???

楼主(2020-02-23):
U盘上的晶振能不能用热风枪吹??? 温度多高啊???

问题见标题啊.......

U盘上的晶振能不能用热风枪吹??? 温度多高啊???

网友A:
根本不用风枪,两只脚堆上焊锡就完了。

网友B:
这不是一烙铁就行了,还用吹?再不行直接剪脚啊,那么长的脚

网友C:
只要不是尖头烙铁,其他烙铁很轻松就能拆卸啊。同时给晶振两只脚加热就行

网友:
确定是晶振坏了吗?这个好换呀

网友:
可以吹.....估计楼主是想拆那个大的

网友D:
两脚靠得近,多点锡,烙铁横过来碰到两个脚,应该就很容易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用风枪,两只脚堆上焊锡就完了。

是的.......

但是有个时候不能用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一烙铁就行了,还用吹?再不行直接剪脚啊,那么长的脚

是的.......

但是有个时候不能用电烙铁.......

网友:
看什么锡了,正常350度吹是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是尖头烙铁,其他烙铁很轻松就能拆卸啊。同时给晶振两只脚加热就行 ...

是的.......

但是有个时候不能用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脚靠得近,多点锡,烙铁横过来碰到两个脚,应该就很容易下来了

是的.......

但是有个时候不能用电烙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是有个时候不能用电烙铁.......

能用风枪不能用烙铁?你那啥情况啊?那就剪呗

网友:
这种用烙铁就行 没试过用风枪  主板上的王八壳晶振用风枪的 正常焊接的参数就行   加点膏或者松香  预热一下板子  锡化了 镊子夹起来 就行了 没啥需要特殊注意的 硬要说的话就是注意保护周围器件 和不要吹太长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能用风枪不能用烙铁?你那啥情况啊?那就剪呗

估计楼主的烙铁坏了,临时用不上

网友:
能吹。这板子300-340就行了

网友:
直接用电烙铁上点松香之类的就下来了.根本不用风枪.

网友:
放助焊剂,风枪开300估计够了吧,我很少用。旁边的电阻电容用高温胶布沾住不要吹跑就好了,风力中等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楼主的烙铁坏了,临时用不上

是的,你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