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高手们会诊显示器故障,是否偏光片问题

楼主(2020-02-23):
上次发了几张图(图1,2),大家说是偏光片问题,现在买了偏光片,准备更换,但拆了偏光片发现好像不是,大家看下图片,是什么问题。

网友:
肯定是偏光片问题,不是正面就是反面的

网友:
看情况是底膜有问题,应该是老化了。
注意底膜和面膜的角度相差90度的。

网友:
唉,不看看就把偏光片扯了。外偏光片坏了手摸摸就知道的!
拆开屏,拆到能拿起液晶玻璃的程度,连接好各种线开机。拿起玻璃看看是背光的问题还是玻璃问题。
背光如果进了液体也会这样。偏光片老化会不平整,手就能摸出来。

楼主:
是内偏光片老化了,开始不懂,以为只有外面一个偏光片

楼主:
已修复,是内膜故障,内外都重贴了。
里外膜都有气泡,贴的不好。
新问题:亮度变的很低,白色不纯,不知是不是偏光片质量问题,透光不好,观察背光没什么问题,调整亮度时掀起液晶玻璃观察背光反映正常。

网友:
凑合能用了

网友A:
贴反了 偏振膜有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反了 偏振膜有方向的

里面贴90度,外面贴0度。原来是里面0外90,是指这个反了吗。单独每张都有背胶不能贴反。

网友:
偏色是偏光片质量问题,国产的便宜偏光片并不真正是90,所以两个贴一起,会偏一个小角度,造成有彩色。你贴的时候稍微转转其中一个,就会发现彩色没了。

网友(2021-01-28):
我这样是不是也是偏光膜问题?拆出来看的时候上面部分起泡了。

网友:
偏光片淘宝不好买到质量过硬的,

网友:
贴反了,偏光片是有角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