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家请看看我买的这个全汉FSP270-60LE电源是真是假,是否有维修?

楼主(2020-02-23):
买的时候就给卖家说了,到手即拆。我感觉修是没修过,但是应该是改过线了。

网友A:
电源绝对是正宗的,主电容是日系的(其他看不到,抱歉),如果你自己没有焊输出线的话,那就是被改过输出线(俗称改线电源)。

网友B:
倒数第二张图,右上角划痕不是楼主拆机弄得,就是之前被拆过了

网友C:
几十块的二手电源。。能用就行。。你还在意有没有维修干嘛。。。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绝对是正宗的,主电容是日系的(其他看不到,抱歉),如果你自己没有焊输出线的话,那就是被改过输出线 ...

我就觉得是改线的。不知道有影响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十块的二手电源。。能用就行。。你还在意有没有维修干嘛。。。搞不懂

你这话。如果是买几万二手车当初也是几十万车的新车。意思就是买二手车只要是个车就行,安不安全无所谓,何必在意它是否曾经泡过水,遭遇过重大事故,是否已经不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数第二张图,右上角划痕不是楼主拆机弄得,就是之前被拆过了

我没拆过,其实我觉得只是改线其实也无所谓。只要没修过就好。

网友:
真的,山上的没这么多东西

网友:
这电源有一堆拆下的,但你这有点点不同,一个散热上为什么2个测温?我那一个温温,1个调压电阻,还少一个控制芯片,只用1个8脚,你这别一空位也焊了,主电容日系,低压台湾电空,你这有部分低压日系,应该也不致于换电容吧。其它都一样!应该真的!

网友:
明显改过线,其他地方没看出来

网友:
正宗的二手电源也不贵吧?

网友(2020-10-16):
老哥这个风扇声音明显么

网友(2021-03-02):
老哥还在吗,第8张图能不能来个清晰的,我有个同样的电源,一个电阻烧了不知道规格

网友:
现在电源还在你手里吗,求几个电路照片,我的同型号电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绝对是正宗的,主电容是日系的(其他看不到,抱歉),如果你自己没有焊输出线的话,那就是被改过输出线 ...

同意你的判断!

网友:
挖个坟  12V1和12v2  可以用焊锡连上吗   这样就相当于单路电源

网友(2023-04-01):
应该是正品

网友:
电源正宗,线我感觉也是原装的没有改动过。很多电源就是焊接的这模样。

网友:
满满的都是料,绝对是真货!

网友:
做工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