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15F204EA单片机电子时钟源码不显示温度值求帮助

楼主(2020-02-23):
不能显示温度值,温度显示00.0c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源码哪里出了问题,帮忙改正下谢谢!     源码在附件中

#include "STC15F2K.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ADC_LOW2    =   0xBE;           //ADC低2位结果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sbit DS1=P3^4;
sbit DS2=P3^5;
sbit DS3=P3^6;
sbit DS4=P3^7;

sbit set=P3^0;
sbit jia=P3^1;

sbit zhuan=P3^3;
sbit bell=P1^7;

uchar dat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c6};
uchar dat2[]={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ff};//有小数点

uchar dat3[]={0x40,0x4F,0x24,0x06,0x0B,0x12,0x10,0x47,0X00,0X02,0xff};//有小数点
uchar dat4[]={0xC0,0xCF,0xA4,0x86,0x8B,0x92,0x90,0xC7,0X80,0X82,0xff};//

uchar table[4]={0};
unsigned int temp[3];

extern void init_ds1302_io();
extern void init_ds1302();
extern void read_time();
extern void write_time();
extern void read_nao();

extern int fen;
extern int shi;

extern int nfen;
extern int nshi;

void Delayms(uint t)
{
         uchar i;
        while(t--)
           for(i=0;i<123;i++);
}

char flag=1;
void wd_display()
{
        DS1=0;
        DS2=1;
        DS3=1;
        DS4=1;
        P2=dat1[table[0]];
        Delayms(5);

        DS1=1;
        DS2=0;
        DS3=1;
        DS4=1;
        P2=dat2[table[1]];
        Delayms(5);

        DS1=1;
        DS2=1;
        DS3=0;
        DS4=1;
        P2=dat4[table[2]];
        Delayms(5);

        DS1=1;
        DS2=1;
        DS3=1;
        DS4=0;
        P2=dat1[table[3]];
        Delayms(5);

        DS1=1;
        DS2=1;
        DS3=1;
        DS4=1;
}
int ld;
void display()
{
        DS1=0;
        DS2=1;
        DS3=1;
        DS4=1;
        P2=dat1[table[0]];
        Delayms(5);

        if(flag>0)
        {
                DS1=1;
                DS2=0;
                DS3=1;
                DS4=1;
                P2=dat2[table[1]];
                Delayms(5);
                DS1=1;
                DS2=1;
                DS3=0;
                DS4=1;
                P2=dat3[table[2]];
                Delayms(5);
        }
        else
        {
                DS1=1;
                DS2=0;
                DS3=1;
                DS4=1;
                P2=dat1[table[1]];
                Delayms(5);
                DS1=1;
                DS2=1;
                DS3=0;
                DS4=1;
                P2=dat4[table[2]];
                Delayms(5);
        }

        DS1=1;
        DS2=1;
        DS3=1;
        DS4=0;
        P2=dat1[table[3]];
        Delayms(5);
        DS1=1;
        DS2=1;
        DS3=1;
        DS4=1;
}
void set_display()
{
        DS1=0;
        DS2=1;
        DS3=1;
        DS4=1;
        P2=dat1[table[0]];
        Delayms(5);

        DS1=1;
        DS2=0;
        DS3=1;
        DS4=1;
        P2=dat2[table[1]];

        Delayms(5);
        DS1=1;
        DS2=1;
        DS3=0;
        DS4=1;
        P2=dat3[table[2]];
        Delayms(5);

        DS1=1;
        DS2=1;
        DS3=1;
        DS4=0;
        P2=dat1[table[3]];
        Delayms(5);

        DS1=1;
        DS2=1;
        DS3=1;
        DS4=1;
}
void init()
{
    TMOD= 0x10;
    TL1 = (65536-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65536-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ET1 = 1;
    TR1 = 1;
    EA = 1;
}
bit ps=0;
char menu=0;
bit nf=0;//闹钟开标志:受水银影响
bit gk=0;//光控开标志
bit nk=0;//闹钟开标志:受设置影响
bit nx=1;//闹钟响标志:受时间影响
void key()
{
        if(zhuan==1){ps=0;}
        else {ps=1;bell=1;nx=1;nf=1;}

        if(ps==0)
        {
                if(set==0)
                {
                        Delayms(5);
                        if(set==0)
                        {
                                bell=0;
                                menu++;
                                if(menu==3){read_nao();}
                                if(menu==7){menu=0;ET1 = 1;write_time();nf=0;}
                                while(set==0);
                                bell=1;
                        }
                }
                if(menu==1)
                {
                        if(jia==0)
                        {
                                bell=0;
                                if(fen >= 0x60)
                                        fen = 0;

                                fen=fen+0x01;
                                if((fen & 0x0f) >= 0x0a)
                                        fen = (fen & 0xf0) + 0x10;
                                while(jia==0);
                                bell=1;
                        }
                }
                if(menu==2)
                {
                        if(jia==0)
                        {
                                bell=0;
                                shi+=0x01;
                                if((shi & 0x0f) >= 0x0a)
                                        shi = (shi & 0xf0) + 0x10;

                                if(shi >= 0x24)
                                        shi = 0;
                                while(jia==0);
                                bell=1;
                        }
                }
                if(menu==3)        //闹钟
                {
                        if(jia==0)
                        {
                                bell=0;
                                if(nfen >= 0x60)
                                        nfen = 0;

                                nfen=nfen+0x01;
                                if((nfen & 0x0f) >= 0x0a)
                                        nfen = (nfen & 0xf0) + 0x10;
                                while(jia==0);
                                bell=1;
                        }
                }
                if(menu==4)
                {
                        if(jia==0)
                        {
                                bell=0;
                                nshi+=0x01;
                                if((nshi & 0x0f) >= 0x0a)
                                        nshi = (nshi & 0xf0) + 0x10;

                                if(nshi >= 0x24)
                                        nshi = 0;
                                while(jia==0);
                                bell=1;
                        }
                }
                if(menu==5)
                {
                        if(jia==0)
                        {
                                while(jia==0);
                                gk=!gk;
                        }
                }
                if(menu==6)
                {
                        if(jia==0)
                        {
                                while(jia==0);
                                nk=!nk;
                        }
                }

        }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7f;                        //Open channels ADC function 0100 0000 p1.6使用AD功能
        ADC_RES  = 0;                                    //Clear previous result
        ADC_LOW2 =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void ps_display()
{
        DS1=0;
        DS2=1;
        DS3=1;
        DS4=1;
        if(temp[1]>5){P2=0XCF;}else P2=0XFF;//1
        Delayms(5);
        if(temp[1]>30){P2=0XF9;}else P2=0XFF;//2
        Delayms(6);

        DS1=1;
        DS2=0;
        DS3=1;
        DS4=1;
        if(temp[1]>60){P2=0XCF;}else P2=0XFF;//3
        Delayms(7);
        if(temp[1]>90){P2=0XF9;}else P2=0XFF;//4
        Delayms(7);

        DS1=1;
        DS2=1;
        DS3=0;
        DS4=1;
        if(temp[1]>120){P2=0XF9;}else P2=0XFF;//5
        Delayms(8);
        if(temp[1]>150){P2=0XCF;}else P2=0XFF;//6
        Delayms(10);

        DS1=1;
        DS2=1;
        DS3=1;
        DS4=0;
        if(temp[1]>180){P2=0XCF;}else P2=0XFF;//7
        Delayms(11);
        if(temp[1]>210){P2=0XF9;}else P2=0XFF;//8
        Delayms(12);
}
void GetADCResult(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int *value)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_nop_();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Wait complete 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value = 0;
        *value = ADC_RES;
        *value = ((*value)*4 + ADC_LOW2);                //Return ADC result.×¢êíμ?′????ò·μ??8??ADC?á1?
}

bit flag1=1;
bit w_flag=0;
void main()
{
    init();
        InitADC();
        init_ds1302_io();
        init_ds1302();
        read_nao();
        while(1)
        {
                key();
                if(nk==1)//开闹钟
                {
                        if(shi==nshi && fen==nfen && nf==0){nx=0;}
                }

                if(ps==0)
                {
                        if(menu==0)
                        {
                                   if(flag1==0)
                                {
                                        if(w_flag==0)
                                        {
                                                w_flag=1;
                                        }

                                        table[0]=temp[0]/1000;
                                        table[1]=temp[0]%1000/100;
                                        table[2]=temp[0]%1000%100/10;
                                        table[3]=11;
                                        wd_display();
                                        Delayms(ld);
                                }

                                if(flag1==1)
                                {
                                        GetADCResult(3,&temp[2]);

                                        if(gk==1)//开光控
                                        {
                                                if( temp[2]<100)ld=5;
                                                if( temp[2]>100 && temp[2]<300)ld=10;
                                                if( temp[2]>300 && temp[2]<500)ld=50;
                                                if( temp[2]>500 && temp[2]<600)ld=80;
                                                if( temp[2]>600 && temp[2]<700)ld=100;
                                                if( temp[2]>700 && temp[2]<800)ld=120;
                                                if( temp[2]>900 && temp[2]<1000)ld=130;
                                                if( temp[2]>1000)ld=150;
                                        }
                                        else ld=5;

//                                        table[0]=temp[2]/1000;
//                                        table[1]=temp[2]%1000/100;
//                                        table[2]=temp[2]%1000%100/10;
//                                        table[3]=temp[2]%1000%100%10;

                                        read_time();

                                        table[0]=shi/16;
                                        table[1]=shi%16;
                                        table[2]=fen/16;
                                        table[3]=fen%16;

                                        display();
                                        Delayms(ld);
                                }
                        }
                        else
                        {
                                if(menu==1)
                                {
                                        if(flag>0)
                                        {
                                                table[2]=fen/16;
                                                table[3]=fen%16;
                                        }
                                        else
                                        {
                                                table[2]=10;
                                                table[3]=10;
                                        }
                                        table[0]=shi/16;
                                        table[1]=shi%16;
                                }
                                if(menu==2)
                                {
                                        table[2]=fen/16;
                                        table[3]=fen%16;
                                        if(flag>0)
                                        {
                                                table[0]=shi/16;
                                                table[1]=shi%16;
                                        }
                                        else
                                        {
                                                table[0]=10;
                                                table[1]=10;
                                        }
                                }
                                if(menu==3)
                                {
                                        if(flag>0)
                                        {
                                                table[2]=nfen/16;
                                                table[3]=nfen%16;
                                        }
                                        else
                                        {
                                                table[2]=10;
                                                table[3]=10;
                                        }
                                        table[0]=nshi/16;
                                        table[1]=nshi%16;
                                }
                                if(menu==4)
                                {
                                        table[2]=nfen/16;
                                        table[3]=nfen%16;
                                        if(flag>0)
                                        {
                                                table[0]=nshi/16;
                                                table[1]=nshi%16;
                                        }
                                        else
                                        {
                                                table[0]=10;
                                                table[1]=10;
                                        }
                                }
                                if(menu==5)
                                {
                                        table[0]=gk;
                                        table[1]=gk;
                                        table[2]=gk;
                                        table[3]=gk;
                                }
                                if(menu==6)
                                {
                                        table[0]=nk;
                                        table[1]=nk;
                                        table[2]=nk;
                                        table[3]=nk;
                                }

                                set_display();
                        }
                }
                if(ps==1)
                {
                        GetADCResult(1,&temp[1]);
                        ps_display();
                }
        }
}

char t=0;
int t1;
void InitTimer1() interrupt 3  // 1毫秒@11.0592MHz
{
    TL1 = (65536-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65536-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
        t1++;
        if(t==20)
        {
                t=0;
                w_flag=0;
                flag=!flag;
                if(nx==0)bell=!bell;
        }
        if(t1>0 && t1<350)flag1=1;
        if(t1>350 && t1<430)flag1=0;
        if(t1>430)t1=0;
}

网友:
程序看的迷迷糊糊的,你电路图是啥样的,连在一起看,才能清楚一点

网友:
这是用的
数码管?时钟用的1302 温度用的啥18B20?好像是光敏,还是热敏电阻?
其他显示都正常的话,手动  给温度个数值  烧进去  看显示正常不

网友:
我没看到你1302程序,还有18B20程序,不知道你是怎么实现读温度读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