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扩流输出功率,128片NE5532并联组成的音频功放!

楼主(2020-02-23):
NE5532是音频领域中最常用的双运放。对于普通运放驱动电流不足的问题,可以采用多片并联的方式来实现扩流,如果要驱动音箱需要较大的功率,因此并联128片5532来实现功率放大器也是一种不错的设计方式,128片听起来很夸张,但是对于当今贴片元件与焊接方式的成熟,送到专业SMT加工厂加工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5532由于仅需要供电和输出均流电阻,所以电路相当简洁,并且还保留了5532出色的线性度、电源抑制度与内置过载保护功能,可将所需的外部电路降至最低。

虽然5532不是近几年全新设计的新型运放,但是其出色的性价比与良好的负载驱动能力和出色的噪声性能,一只沿用至今,并且随着用量越来越大其成本也更加低廉。由128片5532并联组成的功放是典型的乙类单端功放,如果需要增加功率可以并联更多5532,或者采用两路放大器组成BTL放大器,但是这样会导致电路更加的复杂,由于5532供电电压限制,因此并联方案的输出功率是存在上限的,即使并联更多的运放也不能输出更大的功率,因为供电电压仅为±18V

整机由电压放大级、输出5532并联推动级、喇叭保护板与电源板构成,电压放大级提供25.9dB的电压增益,但是由于5532增益带宽积限制,不能采用一片提供如此高增益,因此采用了多级放大的方式来实现25.9dB的电压增益。U1A与U1B两片并联放大器提供13.9dB增益,同时并联可以通过R12和R13实现3dB噪声抑制,U2B实现6dB电压增益,U2A实现隔离以防止U2B驱动R17电阻发生过载,U3B也实现6dB电压增益,U3A实现一个反向放大器,利用反向放大器的输入与输出端可以扩展BTL电路。电压放大级采用单独一块PCB实现,运放采用直插形式,电容均为WIMA电容,电阻采用1206贴片1%电阻,供电和输出采用双排针与输出5532并联推动级对接,输入采用了MCX连接器

输出5532并联推动级采用64片并联X2的方式实现,相当于每个通道有128个运放实现,为了调和多片运放的不一致性,每片运放输出端采用了1欧的均流电阻,因此输出阻抗就是128个1欧电阻并联,约为0.008欧,对于8欧的负载来说,阻尼系数为8/0.008=1000,由于多片5532焊接带来的巨大工作量,因此采用了全贴片设计,贴片芯片体积小并且更利于散热,每片5532静态功耗为8mA,因此64片静态功耗约为18W,必须要考虑散热,整体输出5532并联推动级采用平面设计,直接利用导热硅脂贴于散热器接触面,使热量均匀散布于每一片运放。

喇叭保护板集成于电源板上,喇叭保护板有延迟开机电路与直流检测电路组成,开机时会延迟3-5秒来启动输出继电器,而直流检测电路是仿制放大器失效时出现直流电压,进而保护扬声器。稳压电源采用常用的LT1083电源芯片组成正负电源,由于正负电源的对称性,即使缺少任何一路电源都会引起不必要的损失,因此在LT1083输出端采用了互锁机制,互锁机制由Q1和Q2组成,任何一路电源故障时都会同时切断另外一路,以保护功放电路。电源部分属于线性稳压电路,发热量巨大,因此需要采用合理的散热方式,尽量降低电源压降,以减小损耗。在第一版整流桥采用了普通的二极管整流桥,发热量巨大,后续更换为理想二极管LT4320组成的理想整流桥,发热量得以解决,环形变压器利用环氧树脂密封于屏蔽罩内,变压器输入端采用LC组成的EMC电路进行滤波处理。另外电源输入部分接地要良好可靠。

整机安装于宽度336高度75深度208的通用机箱内,输入电位器采用的是自制的12档步进电位器,由于第一版输入音频连接线没有屏蔽,导致底噪巨大,后续更换为MCX射频屏蔽线,底噪立即改善。前面板有两个LED用来显示状态,黄色为待机指示,绿色为工作与保护指示,整机从画板,制板,安装,调试经历了2-3个月时间,终于验证了5532并联功放的可行性,同时配合自己的CD机放在书房听音乐非常适合,即使8W的功率已经足够满足需求

手头AP被借出去了没办法测量更多性能指标,用信号源+AD725D简单的测试了一下频响和失真

频响10Hz至100kHz

8W输出的时候     THD+N<0.001%

15W输出的时候   THD+N<1%

在家里用SACD作为音源,音箱用的是尊宝C605,测试用碟 王菲《best of the best》

小音量试听,声音非常干净,动态范围非常大,低频饱满,高音清澈

充分发挥了运放的优势

视频:

第一版设计时由于采用普通整流桥,导致发热严重,因此特意设计了一块LT4320理想二极管整流桥的小整流板

网友:
还有板子不?弄我一套也一起玩哈

网友:
土豪机diyer,字数补丁

网友:
这个是真发烧啊

网友:
壕啊。。。。。。真还未见过这么壕的淫。。。。

网友A:
输出功率和谐波失真是在多大负载阻抗下测的?
8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功率和谐波失真是在多大负载阻抗下测的?
8Ω吗?

是的

网友:
土豪音乐发烧友

网友:
隔壁论坛已拜读

网友:
淫荡,用并联电子负载的方式,来并联音频功放,

网友:
居然能这样玩!第一次见.

网友:
土豪啊,这个配置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这也可以,膜拜了

网友B:
某宝上早就有卖的,
这个我觉得直接顺便做成电子分频的,针对不同频段针对性优化运放的特性,效果应该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早就有卖的,
这个我觉得直接顺便做成电子分频的,针对不同频段针对性优化运放的特性,效果应该更好 ...

某宝上的不靠谱的,他们都不敢测指标

虽然是并联运放,里面学问大大滴

网友:
哇哦,搞功放的真是有烧坏脑子的

网友:
按这思路做个耳机就太好了。

网友:
娘希P的,一个搞功放的,一个搞天线的,都是变态,都是变态里面的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