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SKIL 12V无刷手电钻同心度测试+BOSCH工具箱改造

楼主(2020-02-23):
闲来无事,今天测试一下SKIL的同心度,所用批头分别是DAVON,HITACHI,MAKITA,三个品牌,均使用其中的连接杆+PH2批头。连接杆的好坏,看上去比较直观。

1.DAVON/大有,SKIL锂电钻附送的。明显的摇头晃脑。

2.HITACHI日立,购买hikoki时一起买的。比大有直多了。

3.Makita牧田。比其两者长,但是看上去最直。

最后,试一下Makita的钻头,表现非常好。

批头钻头的做工,直接影响同心度的好坏,建议还是购买比较大的品牌为好。

SKIL今天使用下来,开关感觉空行程之后,转速控制基本分五个阶段,只要习惯了,快慢还是可以掌控自如。

next

楼主:
买了个BOSCH箱子改造一下,美工刀,电烙铁,小电磨,轮番上阵,改造完毕。主机两电一冲总算可以完入了,盖上盖子,完美。

网友A:
MAKITA钻头多少钱?看样子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KITA钻头多少钱?看样子不便宜

129元,其实家用也就十字PH2最常用。

网友B:
好机好手艺,好评!

网友C:
干这个活万用宝很好用……

网友D:
这钻后面的卡位别浪费,可以常驻一根65mm的双头批头,挺好使的,搭配大有自家的D1应该不错,可惜不单卖10根太多了

网友:
这钻太垃圾,吃灰中

网友:
还专门配个箱子,老哥你是真的讲究

网友:
楼主有才,这都能够改造出来。不过,我也用麻花钻测试了这款钻的同心度,非常好,一点都不偏。大家要测试同心度,千万不要用批头进行测试。

网友E:
牧田的钻头批头的链接,谢谢!

网友:
都用一样的转接杆和批头试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9元,其实家用也就十字PH2最常用。

6根钻头要129?这钻头是不是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根钻头要129?这钻头是不是很厉害?

看错,钻头套装是69。

网友:
引用 网友A:
6根钻头要129?这钻头是不是很厉害?

蓝色的盒子,里面是43件套

网友:
大有的配件确实挺垃圾。我买那大有充电电锤 送的大有钻头就是垃圾。没有一根直的 批头也是。垃圾麟化黑色木螺丝。打十多根批头就完了。 顶住一受力就扭了。 大有12夫电钻也垃圾。掐头送跨。 还能卡死。 扭力调节经常卡死。5401那电锤挺好用 主要电池便宜。还剩一块新的5.2电池。有人收没。电锤日常用可以。但是别要求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机好手艺,好评!

还行,能用上的工具都用上来了,搞了一个多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这个活万用宝很好用……

里面的塑料格栅太多,钻头,美工刀都很难插进去,最后是电烙铁把格栅去掉,再用电磨+磨头打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钻后面的卡位别浪费,可以常驻一根65mm的双头批头,挺好使的,搭配大有自家的D1应该不错,可惜不单卖10根 ...

好主意,这把我当电钻用,批头用hikoki。这样一把先打孔,然后另一把拧螺丝,省的一把机子轮流换批头和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牧田的钻头批头的链接,谢谢!

淘宝随便买,哪家便宜销量大买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