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便携式msiSDR孔雀石接收机

楼主(2020-02-23):
主要特点:
1)无线电基于SDR原理构建-功能由加载的软件确定;
2)频率范围-从50 kHz到250 MHz,从400 MHz到2 GHz;
3)所有类型的模拟调制:AM,SSB,NFM,WFM;
4)功能强大:可变滤波器宽度,自适应噪声抑制器,阈值噪声抑制器,Noise Blanker,AGC,均衡器;
5)使用便宜但功能齐全的芯片msi001;
6)应用时钟频率为480 MHz的功能强大的stm32h743;
7)带有触摸屏的3.5英寸IPS显示屏;
8)存在一个内置的UHF;
9)控件-2个带有按钮和触摸屏的编码器;
10)由内置电池和USB供电,由USB充电。内置电池的容量不小于1500mA / h。
11)消耗-听耳机时为300mA;
12)内置伸缩天线或外部天线的接收为了改进伸缩天线的HF接收,开发了带有源极跟随器的附加板。该板将内置于标准接收器设计中。
13)通过USB连接到计算机,可以传输CAT,IQ和音频。
14)160 kHz跨度;
15)灵敏度-在高达250MHz的条件下,s / w时为0.3μV= 10dB;由于缺少测量设备,因此未进行上述测量;
16)由于使用的msi001芯片的特性,动态阻塞范围约为85dB。
17)采用铝制外壳;
18)有背光控制;
19)SMA型天线插座;
20)接收器尺寸120x70x10mm;

网友:
灵敏度很好,价格不低吧?

网友:
介绍比较少,高大上,似乎是高大上的收音机,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啊,可以支持app吗

网友:
什么时候有套件啊,我想搞一个待在身边听

网友:
挺不错的开源收音机。本来想这个假期DIY,结果天天睡懒觉了

网友:
只有眼馋的份,
有个airspy HF+,但是只有miniwhip,没意思。

网友:
好东西,什么时候有卖的?

网友:
有多的出不?搞一个玩下

网友A:
这个不错 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 什么价格

到咸鱼上搜   孔雀石接收机

网友(2020-08-10):
非常不错的机子

网友(2020-09-20):
潜水好久了,本不想冒泡的!你居然用我的头像…

网友(2020-12-29):
12)内置伸缩天线或外部天线的接收为了改进伸缩天线的HF接收,开发了带有源极跟随器的附加板。该板将内置于标准接收器设计中。

这怎么理解?

网友B:
好收音机,可惜没上个拆机图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收音机,可惜没上个拆机图片。

拆开也没看头,不如说说主观使用感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也没看头,不如说说主观使用感受

咱没使用过,啥也不知道,楼主知道又不说。

网友:
能搜索俄罗斯的特殊的电波不?UVB-76  AM 4625 kHz

网友:
我自己也做了个,不过没有楼主外观这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