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前置音频接口噪音大处理下

楼主(2020-02-23):
检查发现音频和usb公用地在一起,分开就好了。

网友:
是的,这种问题几十年了,还是这样

网友:
我的音频前置也是有噪音,有时间看看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A:
我很好奇联想主机那个前置音频输出,一点噪音也没有的……

网友:
楼主最好把连接线改成屏蔽的。。。

网友:
是吗,没注意这个问题呢,我的好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联想主机那个前置音频输出,一点噪音也没有的……

不奇怪,品牌机虽然也有很多坑货,但机箱做工普遍较好,抗干扰等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联想主机那个前置音频输出,一点噪音也没有的……

联想的前置  USB负极 音频负极  公共极  是3跟独立的线 普通的机箱就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