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一个自封袋变三个

楼主(2020-02-23):
家里只有大自封袋,想再买一些小一点的装电阻,先试试能不能把大的变小,没想到真的成功了。用电烙铁调到最低温度当刀把大的自封袋分割成小的。试了试也还行。

网友A:
记得小时候爸妈都是拿钢锯条,塑料袋包边,蜡烛上一烧就好了

网友B:
小自封袋1元100包邮,真没必要这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小时候爸妈都是拿钢锯条,塑料袋包边,蜡烛上一烧就好了

我小时候也记得家里这么用锯条封口

网友:
想当年,我还用塑料布搞过。用两块塑料由上下铺好,烙铁调好温度,就这样干了起来。。。。。

网友:
1块多钱100只包邮,淘宝特价版领红包撸基本不用花钱,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C:
用淘宝红包都撸了各种自封袋几十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淘宝红包都撸了各种自封袋几十包了。

双十一的时候么?平时没有红包吧

网友:
好办法,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自己切的边可能不够结实,确实淘宝1块多包邮的大把,重在DIY精神。

网友D:
来来来,大家说说淘宝特价版还有什么可以撸的,热缩管自封袋led灯泡暗盒修复器...........

网友:
方法不错,玩得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来来,大家说说淘宝特价版还有什么可以撸的,热缩管自封袋led灯泡暗盒修复器...........
...

怎么撸的,没地领红包啊,买来也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自封袋1元100包邮,真没必要这么改

在家天天实在太闲了,能省一块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撸的,没地领红包啊,买来也没啥用

可以撸,淘宝上天猫农场,600换3元代金券,撸包邮的撸破皮,农村全开发一天半就能有600,满3.01减3,只要有代金券,领券不设上限

网友:
我也用这个保存零件,一般买东西都是一个一个封好的,一盒子零件都是小号密封袋

网友E:
直接剪开,侧边用透明胶粘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剪开,侧边用透明胶粘好就行了

那样也太麻烦了,我这个办法分过之后接口强度和原来没什么差别,还是很结实像原装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