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tf卡无法量产求助

楼主(2020-02-23):
偶然捡到到1个tf卡和读卡器,8g的卡,里面放的是xj的视频,我想把它格式话或者量产后使用

但是怎么整都不行,即使低级格式化以后,刷新一下里面的视频就又出现了,量产工具也是显示成功但是重新插拔里面东西就又回来了
他们是怎么做到能把里面东西做的如此顽固呢

网友:
卡坏了,别折腾!

网友A:
卡寿命到了,自动写保护了,别折腾了。

网友:
xj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寿命到了,自动写保护了,别折腾了。

我朋友也捡到了一个。貌似都是全新的tf卡和读卡器来着

楼主:
用打火机里面的电子轰击了几十下接触点   竟然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打火机里面的电子轰击了几十下接触点   竟然能用了

这都行?..........

楼主:
其实手里面还有几个,刚才电子打火按的手疼,其余的几个一个也没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打火有助于修复TF卡

网友:
以前都是印在1元纸币上,现在技术提高了,居然会用TF卡和读卡器往外派送了

网友:
没听说过TF卡还能量产的

楼主:
电打火有助于修复TF卡

网友:
这货可以量产时设置永久写保护,或者批量复制好资料,再用特殊的读卡器加临时写保护,临时写保护可以解锁的,以前导航地图卡就是这种,一般格式化是解决不了的,量产需要治具,加减写保护只需要特定的读卡器

网友B:
用带tf卡槽,已root的安卓手机,挂载tf卡,数据线连在电脑上,adb模式操作,有个软件,命令行的,可以解写保护。不要操作错了,错了很容易把手机emmc写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带tf卡槽,已root的安卓手机,挂载tf卡,数据线连在电脑上,adb模式操作,有个软件,命令行的,可以解写 ...

ADB模式操作就不需要ROOT了吧
啥软件?

网友C:
我怀疑是故意弄成写保护的,就是让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是故意弄成写保护的,就是让你看

肯定是故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带tf卡槽,已root的安卓手机,挂载tf卡,数据线连在电脑上,adb模式操作,有个软件,命令行的,可以解写 ...

求详细  有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