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装一个936焊台(温度刻度简单对比 25楼)

楼主(2020-02-23):
焊台外壳和控制板是在闲鱼买的,用1321的烙铁芯,主板是仿白光936焊台的,但温控芯片不是1701,用的是UTC2804

网上买的936焊台变压器功率都小,装了个大的变压器进去 EI86x35,是机床变压器。铭牌上标注的是BK-50W,其实算下来有60多瓦,次级线径很粗

外壳原来的变压器固定孔用不上了,要重新打孔,有些地方要修整一下

制作一块接线板

固定好变压器,开始接线

电源开关用一个带指示灯的

又买了一只1321的手柄和烙铁架

旋钮调到面板上350度的刻度,20多秒就可以化锡了,面板上的刻度值准不准还没有校对过

网友:
折腾有理!这一通下来 比大牌的还好使

网友:
好,变压器很有气势。。。~

网友:
折腾完比原装贵系列

网友:
用着比白菜白光安心多了~~

网友A:
我买了936用着感觉热容量有些小,焊接大一点的腿脚不好用。又买了白光,升温速度确实块,就是烙铁头不耐用。当时买的说是二手原装头,看来是假的,用不了多久烧个洞。

网友B:
折腾完比原装贵系列+1

2804和1701可直接互换

网友:
谢谢分享。。。。。人生,就是一个折腾的过程。。。。。。

网友:
能分享下PCBDOC图码?想把1322芯的改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完比原装贵系列+1

2804和1701可直接互换

外壳加控制板48,手柄加烙铁座35,和买一套价格差补多,但买整套的控制板不是这种,变压器功率也小很多
2804和1701可以互换

网友C:
这变压器有些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变压器有些年头了。

铭牌上标注的是2002年7月

网友:
现在很少人用这老变压器了!

网友:
组装的不错!便宜适用!

网友D:
这个变压器如不出意外,可以当祖传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变压器如不出意外,可以当祖传的了

变压器的硅钢片看起来有点像金沙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936用着感觉热容量有些小,焊接大一点的腿脚不好用。又买了白光,升温速度确实块,就是烙铁头不耐用 ...

听起来是真的。烙铁头是铜胎镀铁的。铁层磨损以后,铜很容易溶解到液态焊锡里形成空洞报废。假的即使坏也不是这样坏的,只有长时间使用过的烙铁头才这样。

网友:
这个目测80W,老,厉害了。

网友:
这变压器给力,把头子温度测一下,做到心中有数

网友:
那个铆钉线架板忒有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