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微TP4056,5VUSB版TP4056板加铝散热片~

楼主(2020-02-23):
有几年了,这个是F标正品拓微4056,非4056E之类的仿品。用起来明显好用!随时接电池随时充,稳定。
现在TP什么样了?带有保护板了?

网友:
原創內容,有那么烫吗……

网友A:
芯片反过来装 散热片贴肚子上效果最好  俗称“死虫法”

网友:
也可以把散热片的一边掰平了

网友B:
我的3个钻头已经都断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3个钻头已经都断掉了。

可以试试用砂轮修复能用的一节,好像楼主的电改锥带柄钻头比普通电钻的贵不少。楼主的4056充电板,可以加距离远点的限流电阻,电热丝,白炽灯,二极管等分压电路限流,尽可能减小点4056本身发热。

网友C:
谢谢分享。。。。居然有这种神操作。。。。。可惜我没有这种4056的板子。。。。。

网友:
不知这种的那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反过来装 散热片贴肚子上效果最好  俗称“死虫法”

芯片翻过来,直接贴着散热片? 量产中有这种还是有自行这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居然有这种神操作。。。。。可惜我没有这种4056的板子。。。。。 ...

熱心會員  哈哈哈 是这板子奇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翻过来,直接贴着散热片? 量产中有这种还是有自行这么改的?

肯定是自己改啊 很多年前就有这个改法  效果显著

网友:
你这个4056充电模块哪买的?淘宝貌似没见过?可以用U盘的盒子?

网友:
这样散热效果好么?!
感觉在4056上贴片铝就够了

网友D:
同款帮顶…想再撸一个都找不到了…现在的都是安卓通用口了,还是觉得这种usb公头比较耐操…电流可以850毫安左右…

网友:
把电流调小点就没这么热了

网友:
这样做热阻太大,4056芯片翻过来散热片帖肚皮上,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帮顶…想再撸一个都找不到了…现在的都是安卓通用口了,还是觉得这种usb公头比较耐操…电流可以850毫安 ...

精彩回帖  是的,那家下架了。这是正品芯好用。 且感觉发热量要比垃圾小,发热电流降的也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彩回帖  是的,那家下架了。这是正品芯好用。 且感觉发热量要比垃圾小,发热电流降的也小。 ...

电流的话只要电池电量上不来就一直在800毫安以上…当初好像是为了消耗红包撸的…最后一试感觉效果不错再去找…居然没有了…反正比那种安卓通用口的小板子好用很多…其实正常用的话背面的铺锡板已经有散热效果了…

网友:
一定要有散热的,不然电流上不去

网友:
早期正品拓微4056充电比较精准,只是不带反向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