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TP-Link POE千兆网管交换机SG2005P

楼主(2020-02-23):
因为家里房子形状不太规则,使用单个无线路由效果不理想,整了一套TPLink的设备试试。
1.无线控制器TL-AC100 Ver3.0 据说支持漫游效果挺好,Ver3.0版本的不太好掏二手的,拍拍120找了一台,全新的Ver4.0也不贵论坛里也有拆机贴 。
2.无线AP面板TL-AP1900GI-POE  买了2台,闲鱼淘了一台全新,后来发现1688上便宜点,又整了一个。
3.POE网管交换机TL-SG2005P ,带网管主要是考虑IPTV和网络划分VLAN共线的问题,有需要可以去1688上看看,比闲鱼还便宜。

好了进入正题,自己本身也是设计电子产品的,这次只拆了TL-SG2005P 想看看POE供电是怎么弄的,打算画个板子做一些,方便自己人用。
各位看官就看看关键部位和里面行了,坛子里第一次发帖,多多包涵。

1.装箱,配的电源53.5V   1.13A

2.功能开关

三种模式,我主要要使用Web管理,不带web网管的交换机要便宜多了。
这个功能应该是由后面N76E003单片机控制的。

2.正面图(想看芯片的下面有更清楚的):

主控RTL8367N(散热器焊死没拆,猜测)+ Flash存Web设置界面的数据(容量没关注,不是我的重点)
如果不需要网管功能,右下角的Flash不焊,中间晶振边上8脚空焊盘装个2KEEPROM,就能当普通交换机。4个MOS管一个管一个网口,上联口不带POE功能。
TPLink另一款不带网管的POE交换机TL-SG1005P估计是这么干的。
附上规格书:

2.后视图:

这个就没啥了很简单,板子画的还是挺不错的,

3.POE供电

TPS23861,TI的一款4口PSE管理芯片,可以实现全自动,半自动协议控制。
这里用了个新唐N76E003单片机做管理,具体实现哪些功能还没去分析。

我公司代理新唐单片机,有需要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
TL-AP1900GI-POE 这面板信号太差了,我家里整了三个,还整了个吸顶的AP,还是吸顶的信号好。

网友:
这种集成了管理功能的低阶交换机芯片好像联发科和高通都没有

网友:
千兆POE注入器有现成的买,成本不会比自己做高

网友(2021-10-08):
不需要调压的POE合路器、分离器价格很低的,不值得对设备做改造吧?

网友:
现在003还有货?

网友(2022-09-16):
看板子做工 中规中矩 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