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AE贴Intel530拆机芯片H27QDG8UDE8R无法在usb3.0识别

楼主(2020-02-23):
找了块intel530的120Gssd,用的是海力士的H27QDG8UDE8R 16G的闪存,废物利用,大树家买的3267AE,双贴上后打开芯片精灵看,识别出的闪存型号跟芯片上的不同,不管它,打开量产工具,能识别,一顿量产后,量产成功,可是量产后的U盘只能在usb2.0使用,3.0识别不了,这就尴尬了。特向大神们求救。

楼主:
看来这个主控或者固件的问题,单贴就没问题了,不过读写还是不正常,单贴在usb3.0下写30多,读才20多,还不如买个19.9包邮的山寨32g u盘。

网友(2021-07-12):
这个玩意不是2CE的吗????

网友(2022-03-17):
多换几个量产工具,记得开启DDR,3267双贴漏电王,读取100MB/S,写入60MB/S。

网友A:
这颗料速度还可以啊
双贴IS917

网友(2022-10-20):
引用 网友A:
这颗料速度还可以啊
双贴IS917

用哪个工具开的?

网友:
半年前的。。。忘记了

网友:
倒是可以开,半年后跑圈不过,错误数据多得很。漏点王真的不是盖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颗料速度还可以啊
双贴IS917

倒是可以开,半年后跑圈不过,错误数据多得很。漏点王真的不是盖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倒是可以开,半年后跑圈不过,错误数据多得很。漏点王真的不是盖得。

又拿着黑片来黑海力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拿着黑片来黑海力士?

正片,漏电王+掉盘王,其中心酸不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片,漏电王+掉盘王,其中心酸不解释

那就是tlc咯?

网友C:
也确实是mlc,但是这个颗粒上917的组合也确实坏数据,我打算换个工具重新开一下试试。实验结果半年后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确实是mlc,但是这个颗粒上917的组合也确实坏数据,我打算换个工具重新开一下试试。实验结果半年后出{: ...

测一下看看

之前的截图

测了3个两个正常一个有掉速,文件完整没有报错。

网友:
再补个图

网友B:
你这是16g/die的16nm啊,楼主那个是8g/die的,你这我在917上开过,不过颗粒有坏块,完整性过不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16g/die的16nm啊,楼主那个是8g/die的,你这我在917上开过,不过颗粒有坏块,完整性过不去 ...

4颗8G的TSOP黑片叠焊的

放多几个月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4颗8G的TSOP黑片叠焊的

放多几个月再看看

你用的哪个固件,我用的1.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4颗8G的TSOP黑片叠焊的

放多几个月再看看

哎,不对啊,你这个怎么会有60个G,这颗粒4ce不是32g么?你用的颗粒貌似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