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联想笔记本 大家看出来哪有问题了吗?

楼主(2020-02-23):
看看这个做工,朋友们看出来哪里有问题吗?设计缺陷 糊弄人

网友:
热熔胶固定下,

网友A:
SSD后端没有相应固定螺柱

网友:
是不是黑色排线脱出来了

网友:
啥缺陷?
SSD没有固定螺丝柱?
不是有个螺丝柱吗,只不过你的ssd不够长而已

网友:
配错的固态硬盘规格?

网友:
找个片片压上就好了

网友:
小白兔猜猜我是谁??

网友:
要加一个支撑架子 买的和支持的型号长度有差别

网友:
你这个SSD是不是NFGG的固态啊,现在认不认?这个是插nvme固态的口啊。

网友:
只是把2242规格的插到2280规格的接口上了,换相同规格硬盘或者换支持2242规格的电脑都可以解决

网友:
缩水版?长的硬盘有螺丝位。。。。这样子不会松动么?估计装好了会压下去一些

网友:
这个规格是80的,你的SSD不够长,一般可以加延长卡片。

网友:
这并非设计缺陷,而是你选择了错误的规格安装,如果可以,去找经销商更换,或者买加长条增长.
还有需要注意硬盘接口,分为NGFF和M2,如果分不清楚可以去看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924955

网友:
你应该装一个3.5寸机械硬盘上去??那不是更大的设计缺陷。。。。自己选规格不看清楚,关笔记本毛事?

网友:
早有人想到对策了
买延长片就行
花钱吧,或者去换吧。

网友:
原配的还是后加的?

网友:
原配的还是后加的?后加的那是你买之前没有做功课

楼主:
客户的机器 原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D后端没有相应固定螺柱

可以装一个延长卡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