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请问谁知道舒尔SM58有线话筒下方的变压器是什么规格?

楼主(2020-02-23):
请问谁知道舒尔SM58有线话筒下方的变压器是什么规格?

网友:
拆出来看看,这个一般不会坏

网友A:
有线话筒还有变压器?不是咪头直接到插座吗?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好像是动圈话筒的阻抗变换器。

网友:
600欧变成300欧吧,拆出来咪头端接入5V交流电,次级测电压,除一下就知道比值了,咪头阻抗是6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话筒还有变压器?不是咪头直接到插座吗?万用表测一下

有人说这个是隔离牛,有人说这个是升压牛。所谓的牛其实就是音频变压器,与话放里面的输入牛输出牛应该同理。用不带变压器的杂牌动圈话筒与舒尔SM58做录音测试,话放同等电平状态下,不带变压器的动圈话筒无人声输入的时候底噪小。而舒尔SM58无人声输入时候底噪偏大。舒尔SM58的底噪应该就来源于这个变压器的电磁干扰。现在我就是很想知道这个变压器的详细规格,想知道它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仅仅是隔离?还是还带增压?有谁知道这个变压器详细规格呀?

网友:
升压的吧 ?  动圈麦克阻抗固定了 还变换什么

网友(2023-04-10):
这个变压器详细规格,知道的也不会说,我有的话,就拆开测一下。还没这个变压器

网友(2023-11-21):
这个是单端转平衡输入吧,话筒是单端的,为了抑制噪声,扩音器都是平衡输入,这个变压器就是起这个作用的

网友:
这是单端转平衡的变压器,动圈话筒出来的是单端信号,要经过变压器变成平衡信号送进调音台,一般阻抗600Ω 1:2的。

网友:
舒尔话筒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