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麻烦帮忙看看这个主板是不是有问题?Press F1 to Run SETUP

楼主(2020-02-23):
之前的主板坏了,在马云家淘了一块。
装上之后发现并不是每次都能正常的进入桌面。时不时的会出现下面这个画面
,然后每次按照1-2-3这个顺序操作之后,就能进入桌面了。
找过卖家,装死,不回话。
看看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
你选择保存变更并重新设置试试看

网友:
设置好保存 关机再重新开机如果还这样应该是主板bios电池没电不能保存BIOS设置

网友:
1、进入设置后先点保存并退出看看,如果OK就不用看下面了。
2、进入设置后,恢复出厂设置然后保存并退出,再看看有没有效果。
3、关机断电更换主板上的CMOS纽扣电池,这种电池很常见,一般是CR2032  电池。
更换后再观察,如果持续时间不长,说明板子CMOS电路存在断路异常,一般关机不断开主机的电使用无妨。

网友:
怀疑主板电池没电了,建议更换后试一下

网友:
取消保存,等于什么都没干,保存才是正道。

网友A: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设置一下就可以用

网友:
上一句提示你进bios恢复设置

反复出毛病还是找官方bios刷一下试试吧

网友:
另外检查一下硬盘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BIOS设置不对,恢复下默认设置就行了,楼主这电脑水平不是一般的菜啊

网友:
要招翻译吗?
请按回车进入设置重置bios参数!

出现这种提示一般是硬件有了很大改动造成设置参数不生效而使用了默认设置,原设置很可能用了更高端的配件或者设置了超频参数,而你的处理器内存无法在这环境下工作直接原地阵亡了,uefi检测到了临时调用默认参数来加载外设。

网友:
第三步点保存就没事了

网友:
如果保存设置了还这样,那说明bios掉电恢复默认了,要么电池不行了,要么主板毛病导致电池消耗过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池试试

意思是电池坏了?没电了?

网友:
不保存等于啥都没干

网友:
换电池再设置一次开机就OK了。

网友:
没电了,换个CR3032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