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DF012和松下EY7410折叠电起子怎么选?

楼主(2020-02-23):
某宝广青店买了牧田DF012,又在闲鱼看到一把9新的松下EY7410,想问问论坛大佬这两把工具怎么选,哪个值得入手

楼主:
我这把牧田高速挡正反切换的时候机器内部会有一声“磕嗒”的声音正常么

网友A:
差不了太多,建议保留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选ez7410

闲鱼有把17年产的ey7411,卖1050,买它合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了太多,建议保留新机

买二手的松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二手的松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啊

肯定买7410,成色好的买呗

网友:
都买吧,不影响你抚摸

网友C:
EY7410比牧田DF012小,牧田DF012电池是7.2V,松下EY7410是3.6V。两款都带扭力到了电子关断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有把17年产的ey7411,卖1050,买它合适么

论坛有个前辈说ey7411就是ez7411的国外版本,还不如直接买ez7411。  日本版本应该要好些,

网友:
7410和012扭力参数基本一致,整机重量7410要比012重一些。正常使用基本都没问题。012的优点是续航时间长一点。7410手感好一些,各种开关用着都比012舒服。

网友D:
DCF008挺不错,一套400元。

网友:
肯出到这些银子的肯定是土豪,还考虑啥都买了吧

网友:
使用就牧田,便宜劲大,配件便宜,使用量不大就买松下,松下作工好,还可以升值,你看现在6225都卖天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把牧田高速挡正反切换的时候机器内部会有一声“磕嗒”的声音正常么

我的也响,是自停开关响正常,用吧,我现在就用牧田的坏了配件便宜还好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EY7410比牧田DF012小,牧田DF012电池是7.2V,松下EY7410是3.6V。两款都带扭力到了电子关断功能,
...

牧田012粗大重7.2的设计扭力居然和松下3.6的一样的,牧田012是机械开关关停的,松下的才是电子关停,机械的反应明显比电子的反应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F008挺不错,一套400元。

据说这个不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DCF008挺不错,一套400元。

这个太大  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牧田012粗大重7.2的设计扭力居然和松下3.6的一样的,牧田012是机械开关关停的,松下的才是电子关停,机械 ...

受教了,我已经把牧田退了,闲鱼收了把松下

网友:
牧田012可以,两者功能差不多,做事建议牧田吧,工作灯有时很有必要,对比7410实惠不少,再说做事用7410也舍不得拿啊,1200大洋,到时可以入022啊,电池平台好,当然抚摸的话建议全要,不做选择题,我的全套7410成色很好,出了,也就那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