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少见的单仓双卡,夏普SHARP CD-X10组合音响详拆+维修

楼主(2020-02-23):
一楼:外观篇

整机布局不错,结构分明,机器采用了3块led屏,各占一块,互不干扰。
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亮晶晶了。

左上角是cd显示屏,曲目和时间。

中间是功能选择,下面的显示屏是负责磁带显示,

机器正中的下方是音频电平显示,、

右侧中部磁带操作区,最下方是耳机输出,

右上角是cd操作区,音量电位器上有一个小红灯,指示音量位置,光线不足的时候便于观看。

机器中间上是CD仓,cd下面是调谐指示器。

机器的左下角就是均衡调节器,

顶部总揽,设计了两个提手,外观看起来比较刚毅,在移动的时候也很方便,一手抓一个,直接拎走。

电源开关右侧是一个定时操作按钮,按钮下方印刷了操作指示,真的很人性化,不用去看说明书就知道怎么用了。
整机是软关机,待机功耗12瓦左右。

上盖右侧的两个按钮,一个是单声道立体声调节开关,前面这个就是波段开关,带电视伴音功能,还是蛮不错的,

上盖中间印了一个说明,我只看懂了输出功率20瓦特

顶部右下角是调节旋钮比较宽大,操作比较方便,

机身两侧有凹槽,用于固定音箱,

机器背面总揽

主机铭牌电压功率,型号,接收无线电波的频率,
产地日本,

这个注意事项,看了半天就是注意清扫,避免音质恶化,有可能指的是主导轴,压带轮,磁头。
机器背板距离墙壁三厘米以上,便于散热,

后面的散热片是厚膜功放用的,画圈的那里应该是一个小工具的卡槽。

音频输入输出插座

居然是4声道输出。
最下面的开关,翻译了一下,说什么节拍取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过既然放在了这个位置,肯定是不重要的,

Am收音机环形天线,
可以旋转也可以取下,固定在别的地方,
中波收音功能值得点赞,收音的时候没有普通收音机的本底噪音,我开始还以为坏了,
直到调出广播节目,突然之间就出了音乐,还非常清晰。

机器顶部的格栅孔是散热孔

未完待续
next

楼主:
夏普CD-X10 音响- 整体拆解部分

2楼更新,整体拆解部分:

首先去掉上盖,左侧右侧后面各有两颗螺丝,
然后就看见了cd机芯,看这个造型也很老了,体积大,比较笨重,

上个左侧就是电源输入部分,此机为110V电压,测试的时候忘记电压的事情了,直接爆了保险,换新保险丝正常了。
输入经过一个共模磁芯,滤除干扰。

滤波电路板下面就是变压器,外壳屏蔽,做工很好。

后面看起来怪怪的,怎么是个圆形的铁心,头一次见到这种变压器铁芯。

放大拍一张照片,上下两层是圆形的钢带卷绕,线圈部分夹在中间。
不知道铁芯中间是如何连接的,

侧面的外壳比较薄,所以用了穿孔螺钉座,坚固耐用。

各种PCb,分工明确,上方棕色的,是电源开关和定时按键板;
下面是CD显示屏单元板,

镜头下移,液晶屏驱动是夏普RH-IX1478AF,

拆掉右侧壁板,可以看见收音部分的电路板悬挂在右上角,下面是主管放大的单元版;
开始还以为只有这点,但是把机器翻过来又发现了一大块PCB,

移除光盘机芯,中间有一层支撑贴铁皮板,主要是承载光盘机芯,收音组件,

从铁板下面的空洞看过去,发现了两个马达,这个肯定是磁带机芯的电机了;

右侧看过去,还能看见磁带机芯的两个螺线管,
电控机芯里面很常见。

这个是收音机组件,开关通过一个直臂延伸出来,

由于面板尺寸距离收音组件距离比较远,采用了拉线方式连接。

中间支撑板拿掉以后,机器就摇摇欲坠了。东西真多,拆起来比较麻烦。

这个就是电源和功放板,

换一个角度再看一下电源板兼功放板,

功放部分用了后膜功放块,那个年代的中高端标配,音质比较不错,一致性好,

这是STK4122的资料截取。

把机器大头朝下翻过来,拆掉底板,原来主要的部分都在这儿;
中央控制器,马达驱动,螺线管驱动,磁头放大,磁带选曲,AUX信号输入输出都在这个板上,当然还有CD的部分功能

把机器竖起来,避免反光,
不同功能的线缆分区扎在一起,有利于抗干扰,

RH-IX1473AF中央控制芯片

D4052BC,感觉跟cd4052差不多,负责信号切换。
右侧红色的就是AUX插座

LA2000,是一款由SANOY生产商生产的音频电平传感器,主要用于磁带选曲功能。

拆掉磁带机芯以后剩了一个框架,

总体拆解结束,未完待续
next

楼主:
夏普CD-X10 音响 CD部分

3楼,CD部分拆解:

机器有一个奇怪的毛病,平放的时候不读碟,把机器以一个角度倾斜就可以读,应该是循迹部分的问题,

机芯整体布局,还是一股浓浓的古老气息。
双金属滑杆,坚固耐久,减震部分的橡胶比较老,性能大大下降,一光头也是非常原始的状态,加工的也没有现在激光头这么精细。

直接就能看到图片,LH5116是DSP部分的缓存,

里面的LC7880是DA转换器,把处理过的数字音频信号变成模拟音频信号,
光驱部分居然还带了一个单独的LED指示灯,

按日本人的话来讲,这个属于中古品激光头,激光头中的老爷爷。

主轴电机在读盘的时候噪音比较大,从轴杆儿的缝隙里面放了一点润滑油,已经好多了,

旁边的长条电机就带动丝杠,负责光头移动,

倾斜才能独立,调节这几个电容器应该能解决,没有资料,经验不足,挨个试了一下,已经调整好。
在调整之前用记号笔做好标记,调节无效的电位器记得还原,

光驱翻过来,背面密密麻麻的贴片原件,不过还是没有现在的装配密度高。

拆下光驱主板,看到了一堆芯片。
LA9200N负责激光信号处理,循迹,聚焦,输出RF信号。
LA6510是放大驱动器,用来驱动马达。
LC7880 DAC芯片
LH5116是缓存
DSP芯片被屏蔽了,就不拆开看了。
板子右侧两个4560运放做DAC之后的低通滤波。

芯片上出现了8748的字样,应该是87年48出生;
因为在其他的芯片上开头也是87,很多芯片喜欢把制造日期打在芯片上。

光驱部分的机械背面,最大的电机负责进出仓,左侧长条电机负责光头移动,中间的电机负责带动光盘旋转,

好老的激光头呀,那个时候还没有软排线。

所有的信号引出都是用这种软软的硅胶线引出。

激光头上的这个电阻应该是调节激光功率的

镜头拉远一点,看一下大概位置,

CD部分结束,待续。。。
next

楼主:
夏普CD-X10桌面音响 收音部分

4楼展位
收音功能部分,4楼,夏普CD-X10桌面音响 继续收音部分

对于整个音响来讲,收音部分的板是最小的,

调谐轮采用挂线方式与指针和调节电容相连。

挂线区域一共用了,5个转向滑轮。

挂线扭来扭去,如果不拍照的话,时间长了真记不住,

大拨盘有利于精确调台,弹簧能始终保持编织线的拉力,不至于松弛打滑。

虽然收音机主板小,但是拉线倒是很长。

右侧的小铁盒是FM高频头,高频头旁边的是波段切换开关,
由于频段比较多,所以芯片也比平时多了一点。

BA1407负责电视伴音立体声解码。

TA7358是比较经典的FM高频放大电路。

BA4237是AM/FM中频放大电路。

BA1332是FM立体声解码电路。

收音部分完毕,待续。。。
next

楼主:
夏普CD-X10 音响 磁带部分

5楼更新磁带部分,当初收这个音响回来,就是看中了他的单仓双卡,把两盘磁带放在一个磁带门里面,不多见

开始磁带机芯部分的时候,看了半天,因为螺丝太多,怕猜错了,装的时候麻烦。
仔细观察以后发现了一颗粉红色的螺丝,感觉很奇怪,为什么内部螺丝还要分颜色?
多处查看以后发现一共有4颗粉色的螺丝,而且都是固定在磁带机芯上。
我终于明白了几十年前设计者的用意,把这4颗粉色的螺丝拆掉,就可以把机芯分离,他的用意应该就是这个。

又一颗粉色,

果然拿掉了4颗粉色的螺丝,磁带机芯就分离出来了,非常顺畅,这个设计为后来的维修者带来了极大的帮助,谢谢。

机芯拿出来一看真的挺复杂,
这是把两个机芯合并成一体,两个旋转磁头同步升降,分开旋转;4个压带轮公用2个固定柱,4个卷带轮共用两个固定柱,但是他们是分开控制,。
左侧的小皮带是录放舱计数器,带动一个旋转光标,主板通过红外收发识别转数。

机芯左侧进出仓压板,磁带门关上以后,左侧一个微动开关被触发,按键操作才被允许。

机芯右侧计数器机械转盘。

上面4个杠杆,识别1号仓或者2号仓有无磁带,还有录放保护检测。

磁带旋转计数器在机芯左侧,白色尼龙轮带动反光转盘,进行光电转换,

由于脱离了磁带门的限位,只能在最里边放上一个磁带,

磁带机芯背面电路板,主要是固定线材以及开关转接的作用,零件非常少,
右侧就是主轴电机,同时负责磁头压带轮组件升降

把三个螺旋管与主板之间固定的焊锡去掉,拧掉螺丝,就可以去除PCB。
两个大大的飞轮,保证主导轴转速平稳,三个检测开关,三个螺线管,两个电机,负责机芯的机械动作。
最上方的马达控制磁带快进与快倒。

拿掉飞轮以后,就可以看到机芯上其实有两个光电转换盘,1号仓和2号仓各用一只,
①左侧下方靠近齿轮的螺线管,触发主导轴方向控制滑板的操作,切换1号磁带仓与2号磁带仓的收带轮与压带轮。
②左侧上方的螺线管触发米黄色方式齿轮运作,主要负责升降磁头压带轮组件,
③右侧的螺线管,控制一个齿轮,使快进暂停,

黄线接的开关检测舱门是否关闭,
棕色线接的开关,是方向切换到位检测
这个机器,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时间太久了,润滑实效,皮带老化。
把主导轴电机旋转180度,让另一侧没有磨损的地方受力,恢复性能,里面的轴承,滑板接触面全都涂上润滑油,经过几次调试,功能恢复正常,
调试当中还发现一个好玩的问题,在正常播放的过程中,按一下1号螺旋管,收带轮与压带轮就切换到另一个舱门的了。

就是明明录音仓有磁带,放音仓的收带轮与压带轮却开始工作了。

网友A:
非常复杂,拆解都是个大工程。单仓双卡结构比较少见

5楼的图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复杂,拆解都是个大工程。单仓双卡结构比较少见

看到了,马上补齐

网友B:
这机造型不错,单座双卡到是第一次见,可惜图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造型不错,单座双卡到是第一次见,可惜图挂了
已经更新补图

网友:
那个提手确实方便,方便提着去卖废品
结构挺复杂啊,不愧是好货
加精前留个座

网友C:
这个安装比拆解难多了,我把我的三洋组合拆解了发现没法安装了,最后只把功放电路板拆下来利用了,其他成了垃圾了

网友:
后面的散热片是厚膜功放用的,画圈的那里应该是一个小工具的卡槽。

这个是收纳电源线的,整理后可以将线卡上去

网友:
内部还很新,真不敢相信这是几十年前设计的

前几天也看了@stk 坛友拆了另一款夏普单卡双磁带收录机 SHARP WQ-T281: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533

网友:
这种设计很少见,紧凑但是实用性不强,后来都是并列双卡

网友:
尝试翻译一下:
CD:
.20首随机自动可编程音乐选择器
.曲目自动搜索系统(自动选曲)
.重复播放
.自动重启编辑系统
TAPE(磁带):
.曲目自动搜索系统(自动选曲)
.连续播放
.自动电平控制录音系统

PCB板的正面用丝印标识背面的铜箔,这设计者有心了,方便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安装比拆解难多了,我把我的三洋组合拆解了发现没法安装了,最后只把功放电路板拆下来利用了,其他成了 ...

送给我怎么样

网友:
小日本本土机耐心研究研究如果电源变压器双线并绕可以考虑考虑改成220直插

网友:
第一次见到单仓双卡结构

网友:
BEAT.CANCEL 差拍消除(录音机在录制广播节目时,有时会听到由于录音偏磁振荡的高次谐波与接收的电台信号产生的差拍干扰的啸叫声。遇到这种情况,可将差拍开关扳到另一个位置,改变偏磁振荡频率,便可消除差拍声。)

网友:
单仓双卡结构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