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串口通讯服务器MOXA NPort 5110拆解与解读

楼主(2020-02-23):
串口to网络通讯服务器NPort5110的拆解与解读

NPort5110是一款串口设备网络服务器,可以将工业用RS232串口设备联网使用。
简单地说就是将DB9的RS232端口转换为RJ45的网络端口。

这是NPort5110的主机和附件,附件包括一个12V电源适配器和一条232连接线。

从与232连线的插头对比可以看出NPort5110主机和电源适配器都很小巧。

这是两端都为DB9母头的Pin2、3交叉的RS232电缆。

电源适配器,输出插头直径5.5mm,音叉型内孔,线长约1.8m。

交流插头可拆卸式,方便配用不同国家地区标准的插头。有锁紧装置,连接可靠。

适配器标称输出能力12V0.5ADC。从铭牌上可以看到这个电源取得了很多认证。

因为适配器本身就很小,铭牌上印刷的字体非常小,不放大都看不清,放大后仍十分清晰。这是拆下交流插头后。

安装上交流插头的状态。适配器外壳是超声波焊接,性能正常,就不拆解了。

主机的正面和背面。外壳喷的黑漆看起来比较粗糙,很廉价的感觉。面板上有三个指示灯,以及各端口名称的标识。

底面有一个DB9的RS232公座;顶面一个RJ45插座,一个复位按钮孔,和一个电源插座,电源要求12-48VDC。两侧各有带孔的安装耳。

拆下两侧各一个M3*4沉头螺钉,即可轻松拆开上下壳体。一块电路板用三个螺钉固定于下壳内。
上壳内侧印有圆形质检标志,日期为106.4.1,应为民国106年4月1日,相当于公元2017年4月1日。

从外壳的里面看,壳体肯定也是计算机辅助而非传统方式加工,平面平整,翻边规矩,孔位精准,只是外面的漆看起来较粗糙。
拆下三个螺钉取出电路板。下壳内侧有一片透明的塑料绝缘片。质检标志日期为民国106年4月24日。电路板两面都布满了原件。

电路板正面。一个带条形码的标签粘贴在主控芯片上。

热风枪加热,慢慢揭下标签后的电路板正面。原件布局整齐,清洗的非常干净,几乎没有一丝污迹。

电路板背面。原件布局同样整洁,焊接规范。印有版本标志、产地标志,日期标志用了公元纪年17年第7周。

下面是电路采用的主要器件。MX-1610C是MOXA公司的主控芯片,查不到资料,应该是DSP或CPLD,或DSP+CPLD。
M29W160EB是意法半导体(ST)的16Mbit FLASH芯片,PS73601全称TPS73601,德州半导体(TI)的低压差稳压芯片。
L4978是意法半导体(ST)的降压型DC-DC芯片。RTL8201CP是瑞昱半导体(Realtek)的单端口10/100M以太网物理层收发器芯片。

M12L16161A-7T是晶豪科技(ESMT)的512K*16Bit*2Banks SDRAM,ZT3243LFEY是亚信(ASIX)的低功耗3V-5.5V RS232收发器芯片。
LVC14A是六路施密特触发器反向器芯片。

RS232端口侧和RJ45端口侧的正反面。

除了精湛的设计制造外还有两个值得称道的设计细节:一是三个LED指示灯虽然不露在外面,仍设计制作了塑料支架,防止LED歪斜。
二是板上多个跳线座采用了独立的而非连体的2.54mm间距排针,目的肯定是防止跳错位置。

再从不同角度欣赏干净整洁的电路板背面。串口通讯服务器NPort5110介绍到这里。

网友:
啥玩意做工还不错啊。

网友:
这玩意价钱不能便宜了,国产的一个芯片就解决了。

网友(2020-12-18):
工业用的,稳定第一。期待明年工程拆个5600系列的16串口机架式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