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熊打蛋器DDQ-A01G1拆解

楼主(2020-02-24):
学做蛋糕应景,这个工具貌似少不了。

买了几年没用过,拿出来一看电源线(连插不到1米)太短,操作不方便。在电热毯上拆根1.6米旧线换上去,顺便拆了大家看看。

打蛋棒插上去这样

欲退出打蛋棒,按压推出钮即可。输出转速按1、2、3、4、5排序逐档升高

退出打蛋棒,底部3片膏药。国货小家电之都生产,标贴功率125W,电机上却印着75W(见后)

整机造型似天鹅回首挠痒痒的姿势

机械散热的对流栅孔

线、插信息

拆壳

机芯支架有4处硅胶套卡固、减震结构

结构布局

拆离外壳

机芯上面

机芯下面

串励电动机,功率缩小成75W了。“工作制S2-5min”是什么意思,请大侠指教!

两个侧面

底面朝上的前后端面

一些细节

看看5档调速开关构造

开关体上1、2、3、4、5,分别对应手柄上1、2、3、4、5转速档位

转子直流电阻

串励绕组各转速档对应接点间直流电阻(红表笔固定接串励绕组出端,黑表笔分别接触开关控制的1、2、3、4、5档对应接点),从1至5呈阻值递降

拆完了,换电源线过程略。做蛋糕全程由孩子照着网上视频鼓捣,失败了2次后,终于基本像样了。只听说关键在打蛋液的功夫上,还有高筋面粉慎用。

烘焙进行中...

谢谢你路过!

网友A:
这个方便多了,我还苦逼的用电钻夹手动打蛋器凑合了~

网友:
S2-5min 表示工作模式,断续工作

网友:
有刷电机,不知道能用多久呢。

网友:
啥时候搞活动了再上车

网友:
解放了人手啊

网友:
别的不说,这个开关必须好评。我的杂牌打蛋器,开关是类似钟表指针扇形的那种,会打火花。

网友:
高筋面粉要加玉米定粉,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网友:
做蛋糕只能用低筋面粉啊

网友:
太详细了,楼主辛苦

网友:
最近啥电饭锅蛋糕带起来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便多了,我还苦逼的用电钻夹手动打蛋器凑合了~

这个用得少,闲时多,没什么性价比

网友:
连续工作二分钟休息五分钟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电机有点怪。一般的罩极式电机都是鼠龙式的转子。

网友:
有底座吗?否则还要手拿着,多麻烦。

网友:
串励电机转子,加罩极电机方形定子很少见,2到5分钟好像是连续工作时间,超过后容易导致过热需要休息几分钟,不过手拿着一般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
貌似有同款,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蛋糕做的不错哦!

网友:
这个电机11000转/分,那么涡轮蜗杆减速比是多少呢?
蜗杆头数用Z1表示,蜗轮齿数用Z2表示。传动比公式I=Z2/Z1。

这个蜗杆看上去像是双头的、齿轮40齿左右。
所以估计打蛋器转速550转/分左右。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用途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