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手机充电头如果接一个较大的负载会不会保护?

楼主(2020-02-23):
比如5v1a的普通充电头接一个最大能有1.1A,1.5A的负载,这种情况下是输出电压自动降低还是会直接自动关闭输出?

网友A:
接个内阻过小的负载会引起打嗝保护,负载不会正常工作。1A的电源最多输出1.3A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内阻过小的负载会引起打嗝保护,负载不会正常工作。1A的电源最多输出1.3A的样子。 ...

我发现用5v1a的充电器充最大支持5v2a的手机上,充电电流只为1a,莫非手机还会识别充电头?我以前觉得是根据压降检测

网友B:
一般是电源自己会拉低电压,然后手机检测电压低了会调整充电电流.电源负载过大可能引起短路保护,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如果分开的话会关闭输出,如果只有过流保护的会打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电源自己会拉低电压,然后手机检测电压低了会调整充电电流.电源负载过大可能引起短路保护,过流保护和 ...

打嗝是啥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嗝是啥意思啊

内部电感发出50hz的声音

网友:
看电源了,有些是间断输出。有些是降低电压,保持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
打嗝,真正意思是以每5秒一次的频率吐口气。吃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