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太阳能灯第三季 用SR501模块+SS8050制作大功率高亮人体感应灯【2.27更新】

楼主(2020-02-23):
如果你也在DIY太阳能灯,不妨先看看我之前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306

【2.27更新】SR501模块,无需改动7133稳压芯片,3V+电压即可稳定工作,这个是经过两个多月测试的,为什么选择用SR501模块,感应灵敏度很不错,延时可调,几秒~几百秒(太阳能成品模块大多数固定在20几秒并且不可调),用感应开关,很省电!!!再个就是价格低,某宝很多两块多包邮的。

再来个小白都能看懂的接线图,如果这个图还看不懂,那就真的没办法了..

为什么推荐用4056充电模块直接连5V~7V有效负载电流为1A左右的太阳能板子(不是短接电流),可以有效降低压降,能更好的利用太阳能的发电量,并且能更好的保护电池,延长锂电池的使用寿命和充电量,4056模块本身就支持防倒流,任何一个常见的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都比4056的高,特别是空载5V的太阳能板子用4056充电模块效果比接二极管更明显。

大家不妨看下我做的一个测试:
空载5V的太阳能板子(空载是5.0几V,用的多个小太阳能板子并联的),短接电流0.6A,此时的电压是多少没办法测试,没有专门的负载工具测试,以我的估计,应该只有3V多,(等天气好了接电阻负载测试下试试)
此时给一个电压只有3.4V的锂电池充电,太阳能板子串联5819二极管直接给电池充电电流是370毫安,而用4056模块给电池充电可以达到410毫安。(就这一个对比参数,我就没再注重测试二极管了)
电池电压3.4V时,充电电流在400毫安~460毫安,太阳能板子的负载电压是4.26V左右;
当电池电压3.9V以上,充电电流在200毫安+,太阳能板子的负载电压在4.5V~4.6V;
充满电后,太阳能板子的负载电压在4.7+V;

【小夜灯:SR501模块+ S8050+1W(以内) LED,s8050无需加散热片】
【庭院灯:SR501模块+SS8050+3W LED,不改动最大500毫安,SS8050无需加散热片】
【大电流庭院灯:SR501模块(改电阻版本)+SS8050*1+3W LED*2,SS8050需要单独加散热片,两个3W的LED发温,不烫手,只需要简单散热。】
最主要的是5V,6V,7V太阳能板子都可以直接连4056充电模块,无需加稳压模块,无需串联肖特基二极管,太阳能板子4V+电压,4056充电模块就可给电池充电。

之前做的都是SR501+SS8050+单个3W的COB灯300~400+(如果不改SR501模块的话,输出电流最高也就只有四百多,有的输出只有两百多)毫安的电流。HC-SR501人体感应模块+ss8050(1.5A),提高电流的方法,把输出端电路中串联的102电阻,换成22欧的,ss8050的导通电流可达1A以上,现在还没准备接光伏板,看看在不充电的情况下,能用几天,趁这个空档拍几个照片发个帖子。
先看看所需成本和亮度对你有没有诱惑力,有的话您可以参考下。
太阳能板子是之前买的共享单车瑕疵版,带运费下来6元一片,单个充电电流最高可达0.8A+(最次的也有将近500毫安,再低的我没遇到过。)

光伏板6V5W    6元          *1
防水外壳         3.2元      *1
感应模块         2.85元     *1
ss8050            0.05元     *1
3W COB灯条    1.68元     *2
4056E充电模块  1元         *1
快递费平均下,再加上3元吧。
聚合物电池  按10块钱算吧,卖估计都没人要,哈哈(两个放了5年的3000毫安的聚合物电池已经鼓的都成圆的了,测试0电压,被我扎孔放气后用胶带粘起来并联,第一次用可调电源大电流充电,接8个5054贴片LED灯,负载电压直接从4V掉到3.5V,本来想着已经废了,后面用4056模块控制在400左右毫安的充电电流慢充了两次,现在负载电压在3.9V左右,可以正常使用了,实际电量还有多少没仪器测试,做照明用肯定是没问题的。)现在用400+ 毫安的电流要充差不多一个白天才能充满,估计这个电池的电量应该最低在3500以上。

晚上测试的亮度,远超普通的5W LED灯,家里有5W的LED灯泡做了对比,估计能达到7W LED灯泡的亮度。

灯条买来的时候上面已经贴好电阻,要把电阻去掉短接,要不然单个灯条的电流限制在300多,达不到我们要的高亮度,现在通过501模块和SS8050,工作电流在九百多毫安,散热和防水用的是加多宝的瓶子剪的,两边焊点用热熔胶封住(有更好的防水胶更好),工作几分钟有发热,但是一点都不觉得烫手。

最难的是切割的倾斜角度,要根据你准备把它放置的地方做好调整。我这里放的地方离地面大概有4M的高度,切割角度如图,期间调整了两次。

内部线路图,现在还在测试阶段,等后面连接太阳能板子的时候,会重新固定电池和走线。

后面准备空隙处全部打上热熔胶,然后再用铝胶带把外壳全部黏一层,防晒防水还能防止外壳老化过快,我前面有一个灯还用硬纸盒做了一个SR501模块的外壳贴了铝胶带,用了两个多月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看完帖子,你给不给加M币,给不给评论都无所谓,我只是想把自己的折腾经历分享给跟我一样的小白,让你们也少走些弯路,后面我会再发个帖子,专门解决HC-SR501模块无限自动触发这个大问题,估计是多数玩SR501模块的人都会遇到的头疼问题。

补充内容 (2020-2-28 01:58):
关于501模块不改动7133的实际工作电压范围,今晚遇到一个要3.8V才能正常工作,没办法修改帖子了。不好意思,,,,,

补充内容 (2020-2-28 02:33):
原来是因为有些501模块防反接二极管的压降太大引起的。去掉防反接二极管然后短接就行了。7133稳压芯片在3V+电压下是不影响模块的正常运行的。

补充内容 (2020-2-28 02:39):
只需要去掉防反接二极管,保留7133稳压芯片,模块的整体电压工作范围不变,就可以从原来的最低工作电压4.5V,变成3V。  实际测试出来的,供参考

楼主:
做太阳能灯不要深颜色的外壳,不要把电池贴着太阳能板子,最好做板子和电池分离的。因为温度太高了,现在还不是夏天,打在太阳能板子背面的热熔胶都会融化,要是夏天还得了。

网友A:
那一堆是小路由是wr703n?有上百个了,出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堆是小路由是wr703n?有上百个了,出不出?

重点不是路由器。。大哥。你看偏了呀

网友B:
最好用场效应管,比8050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场效应管,比8050效率高

目前来说ss8050已经足够用了,后面再研究mos

网友C:
我这直接人工控制,用射频无线遥控,一楼一个遥控器,二楼一个,配合开关。

想要廉价可靠的监测电量,监测天黑,还要定时的方案就只有直接买成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直接人工控制,用射频无线遥控,一楼一个遥控器,二楼一个,配合开关。

想要廉价可靠的监测电量,监测 ...

定时的找不到合适的方案,或许有方案,只是我看不懂。。。  技术有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场效应管,比8050效率高

查了下S8550的,静态的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了下S8550的,静态的还是不错的!

这两天看了下场效应管的参数,看的有点迷糊,但是完全启动电压比较高,不太适合3.2或者3.7锂电池.

网友(2020-04-11):
SR501模块用电池供电可以正常使用吗?我最近也在研究太阳能充电

网友:
楼主您好,小白按照您的做了一个,有几个问题。
1那个芯片是可以降压到3v使用的?
2作为庭院灯,应该可以常开啊,我现在捂着光敏,过一会还是会自动关闭。

没闹明白,求指点

网友E:
可不可以一直常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看了下场效应管的参数,看的有点迷糊,但是完全启动电压比较高,不太适合3.2或者3.7锂电池.

...

找低压mos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不可以一直常亮啊

一直 常亮 ,也就是白天晒太阳晚上自己一直亮。其实网上 成品 5.8 就有  做工  绝非自己diy能比(我买了几个,目测外贸货)https://m.tb.cn/h.V7WdF05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看了下场效应管的参数,看的有点迷糊,但是完全启动电压比较高,不太适合3.2或者3.7锂电池.

...

锂电池保护板上的8205适合你,NMOS

网友:
收藏了,简单试了下,加光敏电阻没有作用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问下楼主,是如何保持常亮的?我现在测试了一下,捂住光敏,只有来人的情况下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 常亮 ,也就是白天晒太阳晚上自己一直亮。其实网上 成品 5.8 就有  做工  绝非自己diy能比(我买了几 ...

我是说楼主这个方案,您推荐的这个我买过,太阳能板,电池太小了

网友:
楼主你好 想问下把sr501模块上的电阻改成22欧后,灯还是没有直接连电池亮,还有办法提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