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刚收的ns1081U盘大翻车

楼主(2020-02-23):
昨天测了一下刚刚到的ns1081+闪迪emmc的U盘

于是乎,到手即拆

ns1081主控,红色板,听说是改了低电压,可以更稳定

闪迪emmc单贴64g

先测个速吧,4k还不错,就是u口烫手,也不知道电压到底是不是调低了

然后...跑圈的时候到了一半测试失败,再然后,喜闻乐见的写保护了
卖家说是因为跑圈导致emmc烧毁,然后就是一顿扯皮。
我的理解是emmc就是一块tf卡,写保护貌似无解,关键是点击量产工具的开卡也依然失败,不是哪位朋友有解决类似问题的经验。
最后送各位一句,emmc很垃圾,ns1801也只能正常操作fat32或ntfs,发热让人怀疑人生,哪怕是这种1.8v的板子,总之很垃圾,没有碰过的朋友就别浪费软妹币吧

楼主:
另外,我琢磨这,也许短接主控还有点希望,麻烦知道如何短接1081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A:
这就是一个MMC接口协议转USB主控,你当是慧荣银灿安国能短数据脚强制进入ROM模式么,不可能的,写保护基本就是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一个MMC接口协议转USB主控,你当是慧荣银灿安国能短数据脚强制进入ROM模式么,不可能的,写保护基本 ...

那就太伤心了,好好的东西跑半圈就挂了,U盘的第一次竟然给了h2t,而且还是最后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太伤心了,好好的东西跑半圈就挂了,U盘的第一次竟然给了h2t,而且还是最后一次 ...

这种红色板子其实并不是1.8V电压,是2.8V,我量过,大树也说了其实这主控也不可能跑到1.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红色板子其实并不是1.8V电压,是2.8V,我量过,大树也说了其实这主控也不可能跑到1.8V ...

那么,ufs也是这个样么,如果是拿emmc或ufs做优盘也坑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ufs也是这个样么,如果是拿emmc或ufs做优盘也坑了吧

UFS用3350没啥事,一般来说也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UFS用3350没啥事,一般来说也比较稳定。

我的意思是,一旦写保护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挂了

网友:
NS1081还敢跑圈,佩服楼主的勇气

网友C:
闪存芯片过热了,塑料外壳没有强制散热。VCCQ=1.8V没问题,同样是64GB闪迪闪存,读写80/50,跑圈没问题。待机电流0.12A,读0.22A写0.25A。铝外壳加导热硅胶装单芯片,夏天外壳不能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存芯片过热了,塑料外壳没有强制散热。VCCQ=1.8V没问题,同样是64GB闪迪闪存,读写80/50,跑圈没问题。待 ...

对啊,emmc不加金属外壳就是找刺激,这个卖家真的把我坑惨了,本来寻思着话最少的钱,体验一下wtg呢,结果翻车到阴沟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一旦写保护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挂了

对啊,这跟内存卡一样。买个无奈的33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这跟内存卡一样。买个无奈的3350吧

我想,3350+ufs,理论上应该也是类似于ns1081+emmc那种桥接吧,也就是说一旦芯片写保护都是,就算有量产工具也都是无能为力吧,为了体验wtg我还是直接入2246吧

网友:
居然用1081跑圈,不死才怪,正常复制文件都烫,还跑圈

网友:
1.8v emmc确实不能跑圈,我之前自己做的一开始金属壳和硅胶导热,正常使用拷几百m文件就掉盘了

网友:
楼主买来的垃圾应该有一箩筐了。
还在继续。

网友:
有了SM3281和SM3280之后,NS1081+EMMC,除了废物利用之外,已经没有啥优势了。
论4K,3281配mlc,4k读10写6,配tlc读11写10左右,比ns1081高多了。

网友:
:loveliness:1081除了老的EMMC4.5,后面新的都热

网友:
能跑圈。。很厉害

网友(2022-02-13):
我的没跑圈,现在NS1081老是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