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问关于斐讯智能路由器K2使用

楼主(2020-02-23):
问一问关于斐讯智能路由器K2在使用过程中,有经常掉线的现象吗,今天给联通公司打电话反映信号经常掉线,维修人员回电话说这一款路由器就是这个德行,最好换一台TP-LINK四根天线的,比较好用。另外猫也得换。请大家给个主意,谢谢

网友:
k2挺稳定的

网友:
刷老毛子固件,很稳。

网友A:
a5版本的的却差些,不过刷完固件换了电容也是嘎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5版本的的却差些,不过刷完固件换了电容也是嘎嘎的

A5和A6哪个好?

网友:
刷固件啊

高格和老毛子都可以。

设定好了自动重启很稳定

网友:
如果没刷固件肯定不行呀,刷了第三方就好用。

网友:
应该买K2P   或者刷个固件看看情况

网友:
  划重点:TP-LINK四根天线的
TP-LINK大牌子,准没错
四根天线,天线越多越牛逼,没毛病

网友:
K2用过电信、联通和移动线路,都很稳定,别听那技术员瞎说。

网友:
别听那技术员瞎说,K2无论是联通电信、还是移动长城,都很稳定的!

网友:
固件问题,现在最稳的应该是荒野无灯 3.4.3.9-099_20181019-1049

网友:
K2还是很好用的,主要是信号强,如果官方固件不稳定可以刷第三方固件,如老毛子,高恪这些系统都很好用的

网友:
刷完固件换了电容

网友:
我的K1用了这么多年一直稳定,K2也用过,K2P现在用,K3也用过,K3C也用过,都稳定啊

楼主:
谢谢大家 ,路由器我没有涮过,不知道怎么弄,谁能推荐个教程。谢谢

网友:
k1 老毛子还在服役中

网友:
直接刷机,这机子升级后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