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2806 蓝牙怎么使用?

楼主(2020-02-23):
米沃奇的2806的蓝牙怎么使用有知道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沉不沉 ?

你是说贴要沉啊!还是问2806重不重啊!对于我这样的糙汉子来说,这小工具算不得什么

网友:
手机下载软件 连接

网友:
联动别的工具的?

网友B:
下载onekey软件 别的不知道。不知道需不需要序列号。

网友:
一般是连接不上的

网友C:
下载 ONE-KEY 直接连就行了,我连过2706和2757,能改挡位调节转速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 ONE-KEY 直接连就行了,我连过2706和2757,能改挡位调节转速啥的

我连了软件,就是连接不上,找不到设备

网友(2020-05-21):
引用 楼主:
我连了软件,就是连接不上,找不到设备

看看纽扣电池在不在

网友D:
话说这蓝牙功能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这蓝牙功能有什么作用?

能自定义每档转速 定位,不同机器还能自定义别的设置。比如冲击起子设定螺丝拧松后是降低还是升高转速 或者自动停转。

网友E(2020-09-05):
引用 网友B:
下载onekey软件 别的不知道。不知道需不需要序列号。

请问哪里下载,我在谷歌商店下载的不能用啊,谷歌的图标的米沃奇的,但是名字不叫onekey,里面也没看到蓝牙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哪里下载,我在谷歌商店下载的不能用啊,谷歌的图标的米沃奇的,但是名字不叫onekey,里面也没看到蓝 ...

去米沃奇官网下载靠谱点。

网友:
名字是ONE-KEY

网友(2021-09-08):
苹果手机可以下载one key 英文的不会用,谁知道怎么用?

网友F:
你下错了 是这个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沉不沉 ?

工业级还是有份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下错了 是这个才对

是哪个?

网友(2022-04-08):
引用 网友C:
下载 ONE-KEY 直接连就行了,我连过2706和2757,能改挡位调节转速啥的

给个app欸.安卓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