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拆一台手机,天机7

楼主(2020-02-23):
屏幕坏了,128g ufs,大家评价一下主板做工怎么样?

发这个是为了不违反规定。其实是想问一个问题。固态硬盘用到的运存颗粒要求是16位的,一般电视盒子用的是16位。有的人说笔记本用的是16位,台式电脑用的是8位。不过现在拆机片这么流行。看了笔记本上的内存颗粒。一条内存条上8个的有,16个的有,32个的有,到底这些是多少位的?是不是只有8个的才是16位?

网友:
以下节选自网络:

内存的颗粒的位宽不是判断的。而是根据芯片的代号来查找。也可以记一些厂商的编号规则来分析,但可能出错。
DDR的总线位宽为64位,总线必须由多枚芯片共同实现,计算方法如下:内存模组位宽=内存芯片位宽×单面芯片数量(假定为单面单物理BANK);如果内存芯片的位宽为8位,那么模组中必须、也只能有8颗芯片,多一枚、少一枚都是不允许的;如果芯片的位宽为4位,模组就必须有16颗芯片才行。
双通道内存的数据位款就变成了128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