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测试手扫感应帽夹头灯

楼主(2020-02-23):
武汉加油
   湖北加油
     祖国加油

年前买的,年后发货,刚刚收到,在家无聊,拆来分享

说明书和可怜的数据线就不拍了

海绵垫贴偏了

micro USB口

可调节帽夹

螺丝固定并加紧,松后可调紧

4个螺丝就能打开

↓里面没有螺丝固定

↓电池与主板端子插接

↓板子很光棍,一个小板子全部集成

↓左边5脚锂电池充电芯片,电压4.2V 电流500mA
↓右边8脚应该是单片,控制灯光和感应

↓ 3只φ5mm白光LED,两个套热缩管是红外线收发对管

↓板子背面,印了电话和LOGO,好羡慕能印板子的大神

↓电池是海绵双面胶粘的,看体积大小就知道不超过1000mAh

↓居然没有保护板

↓二档亮度:低亮度,38ma

↓二档亮度:高亮度,,53ma

↓开感应关灯:感应指示灯(绿)亮,6ma

↓开感应开灯:高亮度+感应指示灯,60ma

                                                                                                二零二零年二月初一   天佑中华

汇报完毕,有错误请指教

网友A:
说实话 不知道黑色板子有什么好,真不明白,挺反感的 话说炬为那个表挺有个性的

网友:
这个灯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 不知道黑色板子有什么好,真不明白,挺反感的 话说炬为那个表挺有个性的 ...

同感,维修时看走线及问题都难发现。

网友B:
9.9包邮的话,值得一撸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包邮的话,值得一撸

好像是6块多,超出你预期了,不值得购买

网友:
红外感应手扫控制不错,但灯珠的功率太小了。

网友:
灯、电池...打摩空间不小。触动了改造灵感,可以把我的头灯按键换为感应开关,操作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