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灶电池换

楼主(2020-02-23):
家里燃气灶打不着火,估计电池没电了,现在出不去小区买不了,有没有人用3v的电源直接接入的。燃气灶是一号电池,其它电池不合适改用,手机充电器这种不知道能不能接上去用,

网友A:
没改过别的电池,但我用五号电池沾了2磁铁临时用过。

网友B:
用直流电源完全没问题,就是太麻烦了
其实改锂电更方便,担心电压高,就串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改过别的电池,但我用五号电池沾了2磁铁临时用过。

现在出不去买,网上只能买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直流电源完全没问题,就是太麻烦了
其实改锂电更方便,担心电压高,就串一个二极管 ...

现在出不去买不了电池,想着接个电源器应该简单些,网上有卖3v2a的电源专门接燃气灶的,现在买肯定不赶趟,我就想手机5v的接上去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出不去买不了电池,想着接个电源器应该简单些,网上有卖3v2a的电源专门接燃气灶的,现在买肯定不赶趟 ...

接个317调至3v可行。串2个二报管内阻高可能打不了火(除非你是放充电电池)

楼主:
已经解决了,电池不是主要原因,燃气灶电磁阀坏了,我拆了里面的垫圈,现在不用熄火保护,可以正常打火,电池也换了,用的手机电池,三块一样的并起来,打火杠杠的。等快递开始在重新买个电磁阀装上。

网友:
我用以前的手机充电器5v直接接上面使用,一年多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电磁阀也能坏?低电压呀!太奇怪了……

网友:
18650 串联二极管,或者买个3v 稳压模块 妥妥的

网友:
我用18650没有串二极管,直接接上了用了挺长时间了,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