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淩度HS900C拆換ZRHD 523450 HT 3.7V 1000mAh 16L28電池 電子狗SXP-2_V1C DC SY5_12屏幕Y86137

楼主(2020-02-23):
淩度HS900C拆換ZRHD 523450 HT 3.7V 1000mAh 16L28電池 電子狗SXP-2_V1C DC SY5_12屏幕Y86137

螺絲非常容易拆

用了3年,電池老化,開始鼓包,充進去的都是虛電,於是不得不着手更換

之前還以爲背後的突出物理電子狗是假的,現在拆出來發現居然是真的,不愧是當時買的最貴版本
物力電子狗的型號是SXP-2_V1C 旁邊的小版是DC SY5_12,就是不知道系統上安裝哪個電子狗app能激活使用這個物理電子狗,系統自帶的是安安電子狗,服務器好久沒新數據更新了,但是遇到的新限速杠,都沒提示,還有領善app,知道什麽app能使用者電子狗的大神,可否告知一下,或者直接幫忙開發個app 0.0

屏幕後面寫著Y86137

更換上了飛毛腿的三星I9300電池,幸虧電池這裡的空間挺大的,裝得下

补充内容 (2023-10-29 00:15):
才發現有更簡單的方法
1,將我的米奇.dash複製到.torque文件夾的dashboard文件内
2.點擊邊角的齒輪->彈出設置菜單->點擊最下面的laytout setting(貌似),有一個i...

网友A:
记录仪不错,就是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手机电池不如聚合物安全些

网友B:
手里拿的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里拿的是什么。

骚尼还是夏普的手机,小米MIX就是仿造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骚尼还是夏普的手机,小米MIX就是仿造这个的

對,就是小米的抄襲對象402sh,現在我還用得好好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录仪不错,就是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手机电池不如聚合物安全些

嗯,可惜就是不知道物理的電子狗,用哪個app才起作用
手機電池就是聚核物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拿的是什么。

誰知道這裡能否接喇叭?右邊的物理高頻雷達子狗,究竟是怎麽起作用的呢?

楼主(2023-08-28):
這個排序的文件我找到了
覆蓋到安裝的内存下的.torque文件夾下面

网友D:
我的电池不行了拆时把玻璃拆碎了

楼主(2023-10-29):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池不行了拆时把玻璃拆碎了

感覺我的那玻璃,有膠的手感,不知道是否有機玻璃

楼主:
引用 楼主:
這個排序的文件我找到了
覆蓋到安裝的内存下的.torque文件夾下面

才發現有更簡單的方法
1,將我的米奇.dash複製到.torque文件夾的dashboard文件内
2.點擊邊角的齒輪->彈出設置菜單->點擊最下面的laytout setting(貌似),有一個inport的,然後就可以選擇我的那個界面文件了(比上圖排版更精確,汽車平衡圖重疊負載圈)

然後你還可以修改喜歡的顔色,再在aytout setting(貌似),有一個export的,保存自己的

网友:
折腾无底线

网友(2024-02-14):
呃,用这么大的手机电池到底安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