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第一次玩SF开卡不过

楼主(2020-02-23):
第一次玩这玩意,intel 的板子焊了4片三星的颗粒,查了一下,表里面有这个的固件。
可是就是开卡不过,有4个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没有大神指点迷津。
今天锡膏到了,值球过程省略,感觉值得不怎么样。
芯片感觉也是焊的歪歪扭扭。没有sata转接卡,直接用asm芯片的USB转msata转接卡

这几个报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颗粒有问题了

网友:
f不是会自动归位的吗,怎么会歪的

网友:
8ce一颗的?应该是背面这俩有问题   你重新焊一下试试

楼主:
已经OK了第一次做BGA的芯片,估计是没对好位,还有就是锡膏没刮好,值球有大有小。导致有两片没焊好

网友(2020-09-24):
你好,请问这个板子的开卡短接点在哪啊?是硬盘上面两个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OK了第一次做BGA的芯片,估计是没对好位,还有就是锡膏没刮好,值球有大有小。导致有两片没焊好
...

2281可以开hdg吗?

楼主:
可以,并且很好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并且很好开

不用改跳线吗?

楼主:
要改跳线,不改应该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改跳线,不改应该不行

2281的跳线怎么玩?

楼主:
R32是土狗跳线

网友(2024-07-30):
学习了 这板子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