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味美思一次性调味料研磨瓶重新装填调料

楼主(2020-02-23):
各种调料,原本买的都是粉状的。但粉状的调料味道都是怪怪的,南方比较潮湿没放多久就结块。利用率太低
后来都购买各种的原粒,由于是装在一次性的带研磨器的玻璃瓶。一瓶价格都在16元左右。

用完后就在考虑如何重新装料

观察瓶盖位置的研磨器,想要从瓶口把颜色的研磨器整个向上撬起,肯定是没法无损拆出的。

查看研磨器的不同材质,起研磨作用的中心柱明显和透明的盖板是固定在一起的。透明盖板与黄色瓶盖过盈固定

烧点热水软化它

薄油灰刀插入

多烫几次,撬起一圈

研磨器中心柱就能拿出

研磨器的外围部件才是卡扣住瓶口的部件

小螺丝刀挑开4个卡扣

取下了

各部件清洗干净并烘干

重新填入黑胡椒或其它调料原粒,基本只要8元的成本

新的一瓶重生

试试研磨效果

网友A:
我买的另外一个牌子的,陶瓷刀头,螺母拧松就能加新料的,看起来比这个方便哈

网友:
同款,马克了。

网友:
下回可以考虑单独买研磨瓶,陶瓷芯的也就几块一个,随时可以填充原料

网友:
这年头,这日子过得,什么都得精打细算

网友:
有那种研磨的瓶子啊,没必要这样折腾吧

网友:
看来该买单独的研磨瓶

网友B:
楼主厉害,这都能整。看了一下我的那个是螺丝口的,打算装点盐面,省的烙肉片时撒盐不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另外一个牌子的,陶瓷刀头,螺母拧松就能加新料的,看起来比这个方便哈 ...

买前也不知道内部结构,你那螺母的是什么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这都能整。看了一下我的那个是螺丝口的,打算装点盐面,省的烙肉片时撒盐不匀。 ...

看来只有一次性的厂家才会价格便宜

网友:
以前在高级超市里见到过,好像出来的气味比胡椒粉更香一些。南方的地方最好有一台小型烘干机,给需要的调料烘干避免提前变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前也不知道内部结构,你那螺母的是什么品牌的

味好美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