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速热型的电热水器,获热得快一个,单片机一个

楼主(2020-02-23):
拆一个速热型的电热水器,获热得快一个,单片机一个
广东深圳出的产品。牌子就先不说了,质量良好。

拆掉前面板:

主板:

主板上有单片机一个:

电热芯 5600W  三根电热丝,1根通电/2根通电/1+2通电,   三档:

四个继电器:

内脏及工具全家福:

祝大家龙抬头!

网友A:
这种是早期那种速热热水器用的方案,最坑人了。看这内部都不敢用

网友B:
你这还是PVC管的。我家那台都是金属的。

网友:
可惜疫情都没去抬头节理发

网友:
芯片用芯片座可能厂家对于自己都程序不感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还是PVC管的。我家那台都是金属的。

这就是所谓的防电墙

网友:
好像超过16安一般采用接线,发热管做热得快,得想办法降功率到2千瓦以下。变压器应该可以留下备用,会弄单片机程序,控制板也可以留下。

网友C:
这个山寨的不能再山寨了,既然一个漏电保护电路都没有,出水管还是塑料的管子温度一高管子就完蛋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得漏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山寨的不能再山寨了,既然一个漏电保护电路都没有,出水管还是塑料的管子温度一高管子就完蛋了,用不了 ...

这个水管应该是故意做成塑料的,会起到一定的漏电防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水管应该是故意做成塑料的,会起到一定的漏电防护作用

对的,其实还是很安全的。。。我用了十多年了。。不过我家的自带漏电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早期那种速热热水器用的方案,最坑人了。看这内部都不敢用

这个不带漏电保护。我家的拆过了,带漏保的。。加上家里两个漏保,相当于三个漏保了。。用了十多年了。。至少也比储水式安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