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扫地机器人 离心风机拆解

楼主(2020-02-23):
扫地机器的激光雷达瞎了,扫不出地图,把扫地机拆了,想用风机做个抽烟除尘机器
风机是尼得科生产的有感无刷
驱动芯片BD6921,引脚定义如下:

电机内部结构如下:

核实4个引脚分别为1~4:FG,(转速脉冲输出,开漏输出),PWM(实测通电情况下将此引脚串电阻接在VCC无效,),(调速),GND,VCC(目前实测5~12V都可以正常工作)

12V最大电流可达1.17A,线圈有点发热

网友:
为啥不换激光管

网友:
看来需要信号发生器哈哈

楼主:
这台是摆地摊60块买的而且缺少尘盒

网友(2020-08-20):
FG和PWM电压和VCC一样吗?

网友(2021-05-24):
老哥,告知一下你这个怎么拆下来的,我也有一个,想拆下来换个风机电机      。

网友(2021-09-13):
楼主,寻求下帮助,指点下,怎么驱动这款涡轮风扇

网友:
我直接在VCC GND上加12V不转,PWM接口通过电阻直接上拉(相当于占空比100%)它也不转,刚买回来的,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判断是坏的

网友:
自己搞定了,PWM信号必须先于VCC上电才能转起来。

网友:
那个宝宝,里面很多激光雷达啊,不到60元啊

网友A(2021-11-26):
脉冲调速没反应,大家用多少KHZ的频率多少占空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调速没反应,大家用多少KHZ的频率多少占空比呢?

要调占空比哦

网友:
激光雷达不会是皮带断了吧

网友(2021-12-27):
用一个BD6922的电路图来忽悠人

网友(2024-01-06):
学习了,自己正在修扫地机器人,可以借签

网友(2025-02-06):
可以换激光管的。

网友:
这种电机在大软驱里见过类似的,原来扫地机里也有,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PWM信号必须先于VCC上电才能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