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拆装有许多钢珠的结构时,都把钢珠弄掉了不少,如何才能不弄掉钢珠?

楼主(2020-02-23):
如题:自行车离合器内有许多¢3钢珠,前轴、中轴、后轴上也有许多钢珠,还有许多机械的结构内部也采用钢珠每次我拆装这种有许多钢珠的结构时,都把钢珠弄掉了不少,请问各位老师,如何才能保证拆装 有钢珠结构的机械 时 不会弄掉钢珠?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图片见  百度贴吧  老自行车吧 ,→贴子  电子版教材《自行车构造与维修》(完整版)

我自己发的贴子:自行车单向离合器链轮内部棘轮槽,棘轮与棘爪的安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24537&extra=

网友:
加雪油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轮我原来买过,不值钱,大概20元左右可以够到

网友B:
拆时放盆子里拆就不会跑没,装时上黄油就不会掉

网友C:
有个东西叫磁铁
有个东西叫磁铁
有个东西叫磁铁
有个东西叫磁铁

网友D:
上珠涂润滑脂固定,装好再喷WD-40洗掉

网友E:
先抹黄油,后上钢珠,小时候看多了修车的就是这样子弄的

网友:
抹润滑脂再装,钢珠很好买很便宜,飞轮不需要拆开,买个新的5块而已,拆坏了不正常在路上很好玩?

网友:
黄油固定钢珠,组装好用汽油或者柴油WD-40洗就行了,里面的棘轮卡齿以前都是钢丝弹簧,后来有用橡胶的为了节约成本,橡胶的用汽油洗就完蛋了。

网友:
飞轮4.5一个,买个新的,或者花这个钱,买几块女磁。基本上,你也甭组装了,刚装上几个,噹一下又都吸过去了

网友:
飞轮不叫离合器

网友:
黄油固定钢珠就行了

网友:
我认为你看的这本书叫《劳动技术》课本

网友:
黄油可以用一点,但是一定要少,不然时间长了黄油干了粘住那两个弹片麻烦
一定要少许,一定要少许,一定要少许,能粘住钢珠就行,不能多,多了粘到弹簧那里就容易粘住弹片出不来,那要再次拆开重新搞。

所以当年自己修这玩意的时候基本就是不加黄油的,只有个别飞轮旧得实在不行,里面的钢珠槽都不能放上钢珠的时候才用黄油。最多只能几颗钢珠在黄油里滚一下,然后所有的钢珠放一起相互滚动一下,让每个钢珠都粘到点黄油就行。

飞轮里面的钢珠位置是有槽的,所以放到槽里不会掉的

上盖时注意先清理干净后再上,别被垃圾铁锈等卡住,就能轻松地上到里面,最后锤子再敲几个完事。
不然有东西卡住的话,敲的时候钢珠就会移位。

至于前面帖子里说方向的问题:
首先飞轮的方向,只要飞轮的两个敲击的凹坑向外就行,反了你怎么敲击?
然后手拧上紧齿的位置确定上紧的方向就行,哪个方向能紧就哪个方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轮我原来买过,不值钱,大概20元左右可以够到

来拆机论坛,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

在各位老师的指点下,能自己动手修好一个东西,有种成就感!不是钱能够找到的感觉!

网友:
抹黄油,一小层就好~可以粘住钢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时放盆子里拆就不会跑没,装时上黄油就不会掉

感谢老师指点回复!

拆的时候,自行车单向离合器在后轮上,要想把 后轮轴放到 盆子里,那 盆子也太大了,请问老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我觉得 装离合器的时候,把离合器放在一个盆子里,这是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东西叫磁铁
有个东西叫磁铁
有个东西叫磁铁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用了 头部带磁性的起子,的确方便多了。

但拆下离合器时,  钢珠很容易从离合器 中跑出来,这的确是个问题。想请问老师,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珠涂润滑脂固定,装好再喷WD-40洗掉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请问 为什么离合器内部的钢珠  上珠涂润滑脂固定后, 要使用松锈剂 WD-40洗掉?

还想请问老师,拆下离合器时,  钢珠很容易从离合器 中跑出来,这的确是个问题。想请问老师,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抹黄油,后上钢珠,小时候看多了修车的就是这样子弄的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安装的时候,先抹黄油,后上钢珠,这的确是好方法,

但拆下离合器时,  钢珠很容易从离合器 中跑出来,这的确是个问题。想请问老师,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