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改t60笔记本电池给SL400用

楼主(2020-02-23):
咸鱼购入,价格39.9包邮,全新,0循环,2017年产品,电芯上标2017年11月生产,芯片里是2017年3月,满电可以用1.5-2小时,看外形差不多买来是给t61用的,收到货还是有点差别的,装不上去,只好改了给SL400用,剪镍带的时候电池中间断了一截造成无电压输出,焊上后用电池正极点下负极,有点火花然后就激活了正常输出,我试验了两次,没锁死

网友:
我想知道惠普的8570p的电池能直不能接换电芯?

网友A:
非原装的吧? 感觉原装的很容易锁死,我手头还有个X200的电池被锁了,怎么也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原装的吧? 感觉原装的很容易锁死,我手头还有个X200的电池被锁了,怎么也解不了 ...

是非原装的,有的非原装电池(宏琐伟)也容易锁死

网友B:
断电都不锁,不科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电都不锁,不科学啊

楼主的意思是断电了,用正负极短接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断电了,用正负极短接激活?

更正一下是电池正极点下输出负极,断电后,可以看到里面电量信息就清空了,之前有块原装电池换电芯后就是没放电直接充然后锁掉了,这次放完电冲的,正常

网友:
不是原厂电池,一般不会锁死得

网友:
SL400非原装电池怎么解锁?我有个电池接在电脑上不能充放电,只能看到电压。

网友D:
笔记本电池的锁死是什么原理啊?为啥要锁死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电池的锁死是什么原理啊?为啥要锁死啊

有点像手表的RAM运存时间记忆芯片,单体掉电压后芯片会丢失记忆不启动输入输出mos等。厂家那弄得锁死,为了防止被换成其它电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点像手表的RAM运存时间记忆芯片,单体掉电压后芯片会丢失记忆不启动输入输出mos等。厂家那弄得锁死,为 ...

还真的是恶心,不让你用别家的电池,哈哈哈。ram是随机存储器,掉电压后,肯定是没记忆了,不驱动mos就完了。高压据说能激活直接拆电池出来,难道电芯里面也有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非原装的,有的非原装电池(宏琐伟)也容易锁死

不是吧,我的电池就是买这个牌子的,还打算以后换电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还真的是恶心,不让你用别家的电池,哈哈哈。ram是随机存储器,掉电压后,肯定是没记忆了,不驱动mo ...

这是安规要求导致的,不是厂家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安规要求导致的,不是厂家恶心。

好吧,安规要求,嘿嘿。

网友:
就是不让你自己换电芯,和墨粉合加芯片一个道理,还有苹果充电线加芯片,让你掏钱限制你。

网友:
什麼是鎖死,為何我的古董富士通c8240把電池扣下插電源仍然可正常使用

网友:
t60笔记本电池还有我也要,发挥家里老本t60

网友G:
我有个联想think pad电池插在电脑上半年多没充电,电脑没用过,现在一开机就黄灯闪,冲了一个星期也没冲进去电,打算有空了拆开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联想think pad电池插在电脑上半年多没充电,电脑没用过,现在一开机就黄灯闪,冲了一个星期也没冲进 ...

电池欠压,电路板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