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一款无刷电扳手

楼主(2020-02-23):
要求扭力尽可能大 350N最少 最好有档位控制 电池不难弄 国产进口都可以 最好带冲击功能? 还是扳手自带就有 主要需求是拆装疑难杂症螺帽 和用转接头当冲击批用

网友A:
大有5733P  威克士wu279

网友B:
大有5733p 350 牛米咸鱼600一套,扭矩在大上米沃奇 牧田 英格索兰的大炮了。

网友:
便宜的有国产大有5733  350牛左右,不差钱要牛逼的。米沃奇2864-20冲击扳手,3/4方头,坚固1800N·m,最大松懈2400N·m,单机约3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有5733P  威克士wu279

wu279便宜点啊 这两款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有5733p 350 牛米咸鱼600一套,扭矩在大上米沃奇 牧田 英格索兰的大炮了。

米沃奇得伟的也可以 有型号推荐吗

网友C:
得伟899.米沃奇286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伟899.米沃奇2864

899不错 鱼上比2864便宜500多

网友:
国产湘利320N.m,德克斯

网友:
里奇也有350以上的

网友:
刚买了把威克士279

网友:
不差钱话,选贵的不会错。

网友:
国产公模300牛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