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离奇爆炸案--------拼多多6元地摊神器灯王炸!

楼主(2020-02-23):
搞不明白啊

灯,在拼多多新买的,上面我原本的直径7.85cm,下面新买的6.7cm

中间那个订单,已经全额退款了

怎么拆的,不再煞述

可以放得下两三块钢壳电池,

原装的14500电池,居然还是回收二手的!

上面的那些图片都是随便拍一下,没打算发帖。。。就给装回去开始充电。没想到炸了,这事情必须爆他大锅!

灯板都炸黑了

灯板

里面黑了

冲水。。。。

电池也黑了,一开始以为是电池炸了

后来把电池擦干净

正极正常

负极正常。

难道是灯头?也好像正常

里面也黑了

拆出来

正面两个芯片,一个LED控制,一个锂电池充电。芯片上面是刚才洗的水渍

背面干净

开始怀疑电线短路,也没问题

电池这边的电线也正常的

插上电充电亮

还能正常开灯。。。。奇怪了,搞不明白。商家说是我充电器电压太高了,我刚才用笔记本充电的啊

既然能用,那就找个电池改造一下。第三方佳能lp-e8兼容电池拆机

2串

一个电压正常,

一个。。。。。。???

又找到一个品胜电池,,,?????

尝试一下救活他吧。。。。我平时都很轻视钢壳电池,觉得这种电池很垃圾,见到都不留下。都全部丢掉了。结果要用的时候就真的没有了。。。。。

网友:
6元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A:
从没在PDD上买过东西

网友:
炸炸更健康,拼多多的东西,炸了很正常

网友:
可能:
1. 没有炸,黑色只是热气流产生的黑印。
2. 炸了,铜线头短路,故找不到源头。
3. 炸了,焊渣造成的,故找不到源头。

网友:
烙铁架子很无敌啊。

网友:
怎么你们在拼多多上有各种奇迹

网友:
500W,卧槽,我买的只敢虚标50W,实际10-20W估计

网友:
我觉得改成三节镍氢串联最安全,只不过后期恒压充电比锂电池慢些,内部温度高后镍氢慢慢释放气体,内阻会变大起到LED限流作用。

网友:
拼歹歹很坑爹,6块钱一个LED灯,买一节全新18650电池的钱都不够,我都不知道商家靠啥赚钱。

网友:
电池看着有点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没在PDD上买过东西

我这有个人从没用过淘宝支付宝,都是微信拼多多,前两天搞健康码才注册的支付宝

网友:
没用过拼多多,一直用淘宝

网友B:
这玩意居然也能炸?话说坑多多卖家扯皮的功夫绝不是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居然也能炸?话说坑多多卖家扯皮的功夫绝不是盖的!

炸是确实炸了。不过根本没看出哪个地方炸了,,,这是最神奇的地方。。。。电池电压正常,也没有破口子,灯的整体电路也正常。现在洗干净了还能正常用。我怀疑卖家在里面放了炸药。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是确实炸了。不过根本没看出哪个地方炸了,,,这是最神奇的地方。。。。电池电压正常,也没有破口子, ...

锂电好像会这样出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上个学期带学校的18650电池组
晚上接了个qc3.0的板子给同学充电,半夜来叫我说冒火了,拿来很大一股焦味,但是功能正常。。。。。。
电池拆开测正常
味道好像是电池上的,但是找不到具体源头
不过有可能是芯片烧了
有些芯片烧了可以继续有正常功能
仔细看下芯片表面有没有小洞
之前有一个MP3播放板接反了(电池线颜色问题。。。)
用的可调电源
瞬间10a
赶快拔下来,一大股焦味,主控表面一个小洞
然后极性换过来正常使用。。。应该是芯片内部防反接部分炸了
可能你那个充电或者保护芯片烧了
焊锡这种短路一般有痕迹而且不会有那么黑

网友:
500w。还真敢标啊。6元也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