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助,51单片机串口接收缓存数据错乱问题,求助高手帮忙解答!不胜感...

楼主(2020-02-23):
以下程序,通过串口助手发送一串组件,识别帧头为0XFF,接收后存入缓存,并进行判定,当判定正确返回一串数据。此时通过查询缓存数据,如果没有加入delay(100); 这个代码,数据会乱码,加入后不会乱码,百思不得其解,具体程序如下:硬件采用Proteus 8 进行模拟,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软件有关系,因疫情关系手头暂时没有实物硬件。
<div>uchar seg_table2[24]={0x00};</div><div>void main()
</div>{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SM0 = 0;
        SM1 = 1;
        TR1 = 1;
        REN = 1;
        EA=1;
        ES=1;
        n = 0;
        BZ=1;

        while(1)
        {

                if(IN1 == 0 && i == 0)        ////查询缓存
                {
                        i == 1;
                        for(j=0;j<25;j++)
                                {
                                        SBUF =seg_table2[j];
                                        delay(5);
                                        if(TI==1)
                                                TI = 0;

                                }
                }
                else i=0;

                if(seg_table2[0] == 0xff  )//<数据正确则发送25个0x01

                {
                        delay(100);        //此处不加延时就会出错,时间短了也出错
                        for(i=0;i<25;i++)//返回数据
                        {
                                SBUF = 0X01;
                                delay(5);
                                if(TI==1)
                                        TI = 0;

                        }
                        seg_table2[0] = 0x00;//对查询位清零,避免重复发送</span>
                }

        }
}

void UART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1)        //
                {
                    SBUF_data=SBUF;
                                 RI = 0;

                }

                if(SBUF_data == 0xff )
                {
                        BZ=0;//接收数据标志位
                   }

                if(BZ == 0)
                {
                        seg_table2[n++]=SBUF_data;//缓存数据

                    if(n > 24)//25个数据
                        {
                                n = 0;
                                BZ=1; //
                        }
                }
}

楼主:
乱码重新编辑了下,麻烦管理员重新审核,谢谢

网友:
35行  .这个判断不严谨.业务逻辑应该是收完一个数据帧,且帧头为0xFF才进行处理.
如果是发现帧头就处理,执行到47行代码时,串口还未接收完成,就会破坏串口中断程序的逻辑状态.
另外 22行,这代码无意义.也许应该是  i = 1;

楼主:
谢谢,我在改了试试,22行应该是我上传程序的时候弄错的,正确是是i=1,按你讲的我应该要有一个判断数据接收完的逻辑,我在更改下程序了试试,非常感谢回复

网友:
以前在串口通讯遇到过三个问题,
1. 缓冲寄存器操作后,后续延时不够;
2.波特率用错;
3.串口芯片和单片机,因为使用不同供电,没有共地,导致通讯时好时坏

网友:
将P3.1设为推挽模式试一下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目前程序已经调试好,主要做了以下改机,这次算是系统的学习了一遍
1、增加了帧头、帧尾识别
2、中断接收在网上学习后重新写了
3、增加了数据异或校验
4、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数组溢出,这个查了好久查查到,定的数组是24个元素,在返回的时候是25个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