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淘宝买的夏弗纳EMI滤波器SCHaFFner FN2090-10-06(应该是真的)

楼主(2020-02-23):
17年在网友推荐的淘宝店买了两个夏弗纳FN2090-10-06的电源滤波器,结果也没用上,一直闲置中,今天看到它拆一个看看内部如何。

看说明书这玩意主要用于:消费者产品;家用电器;楼宇自动化;工业、机械、医疗设备;通信或数据处理设备等

滤波器正面

电源输入侧

电源输出侧

用手电钻+4mm钻头把安装螺丝附近两边共计4个焊点钻开,底板就可以拿掉了
内部,浸了红色的绝缘胶

输入侧泄放电阻,因为涂了红色的胶水所以看不清色环,根据官方说明文档这个电阻阻值为330k

EPCOS的X电容,根据官方文档这三个电容容量为0.47uF

Y电容被胶水糊住看不到,根据官方文档第一级电感两个Y电容容量为2.2nF,靠近输出侧的Y电容容量为1.0nF

网友:
这些在中国都是玄学

网友:
半永久滤波器 EMI滤波  没啥特别的

网友A:
这玩意我有好多,貌似也用不上

网友B:
封口是焊死的,你怎么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我有好多,貌似也用不上

每个插头上都装几个。。。。。。。

网友:
家里还有一大堆,以前在垃圾街,一堆TDK的,10元几个吧,然而买回来没什么用

网友C:
音响设备需要
单位音乐厅的音响没用好这个,使用中经常底噪让人心烦。
后来自己在调音台和电脑等几个主要音源上加了滤波器才好点,但是没能使噪音一点都没有,可能和功放等质量还有比较大的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音响设备需要
单位音乐厅的音响没用好这个,使用中经常底噪让人心烦。
后来自己在调音台和电脑等几个主要音 ...

音乐厅设备里应该有电源时序器吧?时序器本身带滤波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口是焊死的,你怎么拆开的?

用电钻把焊死的位置打穿

网友:
看上去在音响的地方用的不少,应该是个滤波器,也可以用在点烟器口车充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音乐厅设备里应该有电源时序器吧?时序器本身带滤波功能

时序器也分好坏吧?
另外时序器接出来的再接插座接电脑什么的,实际就是时序器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