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美特塔扇FT50BR电池废了,趁闲了拆掉。

楼主(2020-02-24):
艾美特塔扇(FT50BR)买了将近4年了,原机是搭载内置电池的,以防停电时也可以吹一下电风扇。这款风扇当时也算比较高档的货,只不过现在很少有停电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动用过这个“停电不停风”的功能,前一段时间显示一直在充电,估计是电池挂了。趁今天有空把电池拆掉。因为没拆过,不知道电池在哪里,一开始以为在底座,其实是在头部。
不多说了,看图说话吧。
.
借一个网上的整机图。

先拆了底座没看到电池,再拆头部,看到电池组了。

顺便拍几张板子。

一颗固定板子的螺丝居然出厂装配时已经被拧滑掉了。

电池组拆除了。

一组5串18650。

都废掉了,扔掉。

装好风扇,工作正常,就是充电指示灯会一直在闪。

End

网友:
电池在头部的设计比较少见,小米等变频风扇一般在底部放电池,带电池的塔扇第一次见到,里面一般是nidec外转子电机。

网友A:
塔扇还带电池倒头回见。。。
它是五节串联升压成20多V?

网友B:
电机低电压的还是电池带逆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塔扇还带电池倒头回见。。。
它是五节串联升压成20多V?

是的,5节18650串联成21V,容量是20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低电压的还是电池带逆变?

风扇只拆了底座和头部,中间那个长筒壳子没有拆开,所以没有拍到电机。
查了一下,用的是“DCIII高效直流无刷电机”:
【这款产品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DCIII直流电机,耗电量比传统交流风扇节省高达11.81倍。当使用最低一档风力运转时,传统交流风扇的最低功率为30.24W,而艾美特DC III直流风扇的最低功率仅为2.36W】应该是电池逆变的吧。网上找到一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低电压的还是电池带逆变?

直流电机,省电,转速无级调速

网友:
安慰,竟然漏液的

网友:
锂电池组长时间不用反而容易坏,不如隔段时间用一次。

网友:
福能的电池。长期不用就漏了

网友(2020-06-10):
同一情况,头部搞了半天拆不下来,不知从何入手,题主可否赐教

网友:
电池长期不用就会挂了!!只能下次多多积累经验了!!

网友(2020-08-13):
头部怎么拆下来,我拆了半天打不开

网友:
想知道头部怎么拆下来的,拆半天了

网友C:
头部提手撬出来,然后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部提手撬出来,然后就。。。。。。

撬不出来啊。。。好难撬

网友(2021-05-21):
请教楼主怎么拆解头部?查了下就2颗螺丝

网友:
装个50伏4700uF的电容上去代替电池,骗单片机有电池。

网友:
网上那款电机图不是你那风扇上的,充电款的电机是那种尼德克24v内置驱动型外转子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