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麦太保4.8伏小电批 metabo PowerGrip2

楼主(2020-02-24):
拍卖来的小电批,拆开内部比较好,无进水功能完好,难得的是这机有调速和刹车,头部还能拆下装一夹头,很好玩的小玩意儿,缺点是电池仓太粗壮了能赶上角磨机了

网友A:
无极调速的小电批很稀罕,没电池不好玩了

网友:
这个精致小巧啊还无极调速

网友B:
没有无极调速

网友:
当时是很小巧,现在和同电压的对比就是巨无霸

网友C:
还有吗?多钱?
我也要拍一个,改个台钻

网友:
同问,多少买的,闲鱼上看到有一个卖420的,这货好像新的1000块钱左右吧?

网友D:
批头座那里有螺纹能上钻夹头是一大亮点,临时钻个孔很方便。
不知道螺纹是不是常见美制3/8-24UNF的,我曾经想拿一把小电钻把夹头去掉后改个电批用,但感觉如果把输出轴上的5mm反牙螺孔扩成1/4吋标准内六角孔的话,批头座外壁似乎太薄了。再加上扩孔有难度,最后无奈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吗?多钱?
我也要拍一个,改个台钻

我80多拍的,可遇不可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批头座那里有螺纹能上钻夹头是一大亮点,临时钻个孔很方便。
不知道螺纹是不是常见美制3/8-24UNF的, ...

哥们儿你分析的很对,这夹头要上专用的13mm夹头,不是常见的10mm夹头,淘宝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极调速的小电批很稀罕,没电池不好玩了

联系到电池了 到手后改14500二并二串

网友:
确实挺粗壮的

网友:
N年前80块买过一个几乎全新全套的这款电起子,后来电池老化后小赚点出了,原装的镍铬电池不好换锂电。

网友E(2020-07-17):
请教,请问怎么拆开这机壳的呢,我拆开那5棵螺丝还是打不开。就是夹住电机的位置松不了,有什么机关吗。另外电池改好了吗。电池壳子在哪能买到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请问怎么拆开这机壳的呢,我拆开那5棵螺丝还是打不开。就是夹住电机的位置松不了,有什么机关吗。另 ...

机壳上有二个小孔,内部有二根卡棍,用小点棍子敲出来就行了,拆壳前先把波箱拔出来,电池盒子咸鱼上不多见,淘宝有不过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请问怎么拆开这机壳的呢,我拆开那5棵螺丝还是打不开。就是夹住电机的位置松不了,有什么机关吗。另 ...

另外电池改的14500,二并二串非常好用

网友:
现在那么多品牌和式样的小电批,买这个估计也是情怀了!

网友(2023-11-15):
引用 网友B:
没有无极调速

试过了,有无极调速

网友(2023-12-26):
引用 楼主:
机壳上有二个小孔,内部有二根卡棍,用小点棍子敲出来就行了,拆壳前先把波箱拔出来,电池盒子咸鱼上不多 ...

用什么棍子敲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