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HP1020plus打印机清理激光器,修复竖条状缺失

楼主(2020-02-24):
用了多年的惠普打印机,打印图片时开始出现浅色竖条状缺失,换新硒鼓无效,经过百度得知大概率是激光器(还有玻璃)脏了,一个字拆。经过奋战,腰酸背疼,也算效果卓著。有同样问题的小伙伴可以试试。

网友A:
呃。。。。。。。图是有了,但是文字解说没有,没有具体标识哪个是激光器,用了什么东西清洁,楼主加油!

网友B:
机器内部还有易碎贴? 要么修过 要么是个翻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图是有了,但是文字解说没有,没有具体标识哪个是激光器,用了什么东西清洁,楼主加油! ...

可能是倒数第四图,23:41的那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图是有了,但是文字解说没有,没有具体标识哪个是激光器,用了什么东西清洁,楼主加油! ...

9/10图是激光器,用普通的棉棒清洁。建议是脱脂棉,不要用酒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内部还有易碎贴? 要么修过 要么是个翻新货

亲戚送的,无所谓了。

网友:
这机器还是很皮实耐操的,而且鼓上没有芯片,兼容鼓大把,还便宜

网友:
就是清理擦拭那几个有机玻璃透镜。

网友C:
楼主:清理前“浅色竖条状缺失”是个什么样子,
请展示一下,也好依葫芦画瓢。先谢了!

楼主:
修复前,样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图是有了,但是文字解说没有,没有具体标识哪个是激光器,用了什么东西清洁,楼主加油! ...

手机APP写的,不知如何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清理前“浅色竖条状缺失”是个什么样子,
请展示一下,也好依葫芦画瓢。先谢了!
...

已经回复。

网友(2020-04-03):
引用 网友B:
机器内部还有易碎贴? 要么修过 要么是个翻新货

就你最明白

网友:
黑盒子那个是激光器,里边有个四棱镜,有的是六棱镜,清洁棱镜的侧面可以解决一边深,一边浅的问题,清洁透镜,可以解决整体浅,或者有竖条纹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非常好。我的用了10多年。。。

网友:
我有个六棱镜的激光器。。从另一台机换了个正常的六棱镜和电机,,打印还会出现中间浅色的,开始也怀疑是这里的问题。。

换上另一台的激光器组件又正常,,激光器组件难道发出激光的那主板也会出问题

网友:
我深有体会。以前一台惠普1010打印机,打印出来纸张上总有一条淡黑条纹,换硒鼓不行,清洁刮板也不行,后来用棉签伸进去,擦一下激光器光路玻璃,一下子就好了。

网友:
我的1010还在正常使用,2004年的机器,同时期的其他电器早就都破烂的破烂,垃圾堆的垃圾堆了,话说清理激光器,我直接用湿抹布擦的

网友:
修复前后对比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2020-12-27):
谢谢楼主分享。修打印机拆机步骤很重要,不得法的活很容易将部件拆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