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秋月p-16万用表奇怪故障。

楼主(2020-02-24):
该表放置一天后第二天重新开机测。直流电压会出现数字乱动,不准不稳。但是只需要将它测量一下,交流220V的电压,然后再测直流电压,此时这个表又恢复正常!感觉到非常奇怪,这应该是哪个地方出故障了呢?

网友A:
换新吧,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吧,一分钱一分货

这个表还是不错的,非常喜欢,ut61e我也有,但是非常喜欢这块小表

网友B:
看看拨盘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
这货除了体积小外 毫无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拨盘有没有接触不良

波盘都清理过,很正常,就是直流电压档,其他都正常的

网友:
一直关注这款小表,刚开始还是洋垃圾价格,后来高手一炒,价格飞天了。

网友C:
请给购买链接,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给购买链接,看看去

都n年前的事情了。

网友:
主要是哪里接着不良,热风枪攻下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只不过表与你的表不是一个牌子,所以看来这不是个案,期待得到高手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只不过表与你的表不是一个牌子,所以看来这不是个案,期待得到高手们指点。 ...

兄弟:你的是什么牌子的啊?会不会是主控坏了?用220测一下可以玩一天,第二天又不行了!

网友E:
要我说先把表的电容什么的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我说先把表的电容什么的换一下

积分电容换了也不行

网友:
我也有一块,在没有完全炒起来之前入手的,价格还不错:lol:6000字满度,比一般卡片表多了电流档。在入手胜利V921改9999之前经常随身带着应急,很喜欢就是两节纽扣电池挺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的是什么牌子的啊?会不会是主控坏了?用220测一下可以玩一天,第二天又不行了! ...

我的万用表牌子是:EAST  DT890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万用表牌子是:EAST  DT890B

我把积分电容焊下来检测没问题又装上去,这3天了还是正常,不知道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