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dtmf的译码与显示

楼主(2020-02-24):
8870+arduino的结构
单片机发出dtmf的编码信号,送入8870进行译码,然后把译码结果读出来
进行显示

连线较多

这个是发送信号的混合电路

利用3口中断来接收数据,因为8870译码完毕会发出中断信号来通知单片机

这个固定的号码

后来改成随机的了

网友A:
LZ怎么不用单片机软解DTMF信号?这里有成功案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31035

网友B:
单片机发出dtmf的编码信号现在可以被电话机接受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发出dtmf的编码信号现在可以被电话机接受了么?

不可以,可能幅度不够,直接输入电话机板子能正确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怎么不用单片机软解DTMF信号?这里有成功案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 ...

这个太复杂了,我还不理解,暂时不玩

网友:
单片机玩的很嗨啊

网友:
AVR玩得挺不错,我还有好多片ATMEGA48的DIP芯片

网友C:
我有个想法 ,两个人各有一个,是否可以免费发短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想法 ,两个人各有一个,是否可以免费发短信呢

只能发数字,好像

网友D(2020-11-18):
请问如何将生成的DTMF信号耦合到电话线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何将生成的DTMF信号耦合到电话线上呢?

串一高压电容(耐压大于150v以上),就可以直接偶合到电话线上